陀螺仪都是用来连舵机的吗?

楼主(2007-10-24):
不了解
陀螺仪
的执行原理,谁给讲讲。
电直上都是都是用来连
舵机
控制尾桨的螺距吗?没玩过电直,不知道到有没有用陀螺仪连尾电调带
电机
的?

网友A:
陀螺仪是感应器+算法器,舵机是执行机构,当然你也可以连上其它的电子设备,但好像没有多大用处。。。或者连上一个接收传感器,感应你的设备是如何自由运动的。。。

网友A:
不知道到有没有用陀螺仪连尾电调带电机的
一般四合一(接收、混控、陀螺、电调)的四通小电直陀螺仪是直接给尾电机转速信号的。
六通的大电直一般都是使用皮带或轴传动,尾巴转速不能单独调,需要改变螺距,所以会有一个舵机来控制尾螺距

网友B:
可以接电调的!

楼主:
我认为是可以带电调的,因为舵机其实就是电调+电位器+齿轮组+电机。
不过不知道直接带电调的效果,能不能有效锁尾。
楼上提到的4合1里是不是有辅助陀螺仪的其他电路?

网友C:
应该可以 一个信号源而已

网友D:
有,+电调带尾电机,或+舵机带尾变距

网友(2008-02-05):
我就是接无刷电调,控制尾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