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GM700的设定。狂转啊

楼主(2007-10-24):
RT 450C的套机,带T9控。现在陀螺仪感度已经设定到100%,但是是打转。
T9的设定是:陀螺仪感度混控,
模式 AVCS
混控 禁用
控制 快关E
位置 0
比率 AVC 100%
油门50%左右时机头向右狂转。
红色灯长亮
陀螺仪机体设定为:DELAY 25  LIMIT 100
DS OFF DHR ON     REV
具体要怎样设定才不会打转?
我油门设定是0 60 x x 80 直线
螺距为   0 xxx 7  直线

网友:
陀螺仪反向

网友:
飞机头向哪个方向转?

网友A:
试试把DHR 开到OFF

网友:
另外补充一下,可能是我的控是S02的关系,我接401  比率 AVC是一般模式,NOR才是锁尾模式。

网友:
陀螺仪反向。。。

楼主:
陀螺仪反向的话,红色灯就不亮了。但是反向的话有效果。
机头向左打转。我的是T9 S03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把DHR 开到OFF

试了 有明显效果。不过弄不明白是啥意思。不踏实。
辉盛得9克+GM700

网友:
没用过GM700.

网友:
引用 楼主:
陀螺仪反向的话,红色灯就不亮了。但是反向的话有效果。
机头向左打转。我的是T9 S03版

应该是陀螺仪反向了。陀螺仪就算反向,灯还是会亮的。

楼主:
陀螺仪正反向设定是在陀螺仪上设定的吧?与控上的正反设定不同概念吧?

网友:
其实试了把DHR关了能用就不用去管正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陀螺仪正反向设定是在陀螺仪上设定的吧?与控上的正反设定不同概念吧?

正反向是拔陀螺仪上的正反向开关NOR/REV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

网友B:
我的是机头会慢慢地逆时针转(向左),打舵后可以稳几秒钟,接着又开始转。
我的是GM700佗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机头会慢慢地逆时针转(向左),打舵后可以稳几秒钟,接着又开始转。
我的是GM700佗螺仪

灯长亮就表示锁尾。我陀螺仪感度设定是avc95%
油门提高一点可能有帮助

网友(2008-07-15):
解决了 也说说方法给新手指路

网友(2009-02-14):
哪个东西我调来调去好象都没有什么反应,都很好,好象是智能的,根本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