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手悬停练习的一些建议和心得。

楼主(2007-10-24):
直机入门应该是所有模型中最难的。但只要你入了门就简单了!在买回直机第一次飞行的时候!不管你之前是否练过模拟器,都会有很大的心里压力!反正我第一次飞的时候手在抖!(在我悬停练完后入了一架600CF,第一次飞的时候腿都在抖!)

我买的第一架飞机是黑鹰450胶版,应该说飞机没有任何问题,但这架飞机我一直没能真正的飞起来过!飞了3次,2次炸机,1次没离地。胶版的机就是不适合新手!炸坏我2个中联和N多的塑料件!新手炸当然是炸的很严重了!新手买机一定要买金属机,可以节省下很多资金。所以后来黑鹰一直放着,又买了架GL450金属版。

再说一下陀螺的问题,新手有条件GY401还是首选,因为它基本不用调试,装好后就能很好的工作。我开始学的时候是用的0704A,自己又不会调。飞机一起飞就自转!对于刚练习对尾的人来说是真的是非常难控制!毕竟要协调好各个舵面不是短时间能练出来的。只有不断的练习才能在潜移默化中掌握舵感。所以新手现在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关心哪一款飞机好!而是要先去买一个模拟器。

如果你能每天坚持1小时练习对尾!那么一周的时间你就应该可以飞真机了。新手练习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自己该练什么!有的兄弟每次打开模拟器上来先乱飞一通,狂炸一番!其实这是非常不好的习惯!飞模拟应该把模拟器中的飞机当成自己的飞机来飞,在控上设定好练习时间。不要太长,30分钟比较合适。我现在练习是飞完30分钟休息一下,然后再飞30分钟。上面说了要把模拟器中的飞机当成自己的飞机去飞。好处就是你在遇到错舵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想到怎么去救飞机和把炸机损失尽量的降到最低!而不是眼一闭等着炸了复位重来!要知道,玩模拟的时候炸100次你也不需要买一个零件!但在外场飞!炸一次你就没得飞了!所以一定端正好练习的态度,然后再去飞。这样通过不断的练习你的炸机几率会越来越低!

另外大家平时所说的4面悬停个人认为是不够的!在每90度一面的基础上再细化成45度一面,这样就是8个面!只有你把8个面都练好了你才能飞出航线!当然这里说的航线应该是姿态优美的那种,一个简单的圆圈都可以用很多种方法飞出来!能够实时控制飞机姿态是一件非常难的事!能够按自己的想法去飞行的航线才能算是真正的航线,自由飞的航线你只是控制住飞机不炸,而没能控制住它准确的飞行方向!你自己也许都不知道下1秒它要飞向哪里!

检验悬停是否熟练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在4秒中内转一圈,连续的转!如果你能把飞机控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你才是真正的学会了悬停!

我飞了快4个月了,也没有什么更好的经验能分享给大家的。上面所说的完全是个人的一点体会。希望对大家有点用。

网友:
不是发过了么,,

楼主:
自己开贴重新发一下。

网友:
很有帮助!在模拟器上练了几个月,第一次飞真机,心跳加速,手指乱抖。。。

网友:
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
不知道最后那句“就是在4秒中内转一圈连续的转,如果你能把飞机控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是啥意思?
是机头始终朝向圆心的?还是机头始终朝向某个固定的方向?

楼主:
就是以主轴为中心的旋转了,技术超强的旋转时主轴相对地面是不动的。

网友:
太强了,我的第一架60号也没飞起来过,后来换了维英,一切OK了

网友A:
没练过模拟器。直接飞,还是在室内。桨都快成锯子了。还有真正按自己的意思飞过,惭愧。要入个模拟器。LZ用的是哪款,多少米。俺初级菜鸟,多多指教!

网友:
不错,取长补短 .

网友:
能不抖吗  摔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练过模拟器。直接飞,还是在室内。桨都快成锯子了。还有真正按自己的意思飞过,惭愧。要入个模拟器。LZ用的是哪款,多少米。俺初级菜鸟,多多指教!

兄弟飞的啥机,这么勇敢~

网友:
感受差不多,我的第一架模型是卡50,从来也没飞起过,根本没有办法调整,上了450才找到感觉.

网友:
再学习一次吧~呵呵 虽然已经看过一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机入门应该是所有模型中最难的。但只要你入了门就简单了!在买回直机第一次飞行的时候!不管你之前是否练过模拟器,都会有很大的心里压力!反正我第一次飞的时候手在抖!(在我悬停练完后入了一架600CF,第一 ...

补充一下了:
1)新手不一定要用金属板的了,我的亚拓450XL飞了一年,照样在飞,除了在半年前更换了金属悬翼头、碳桨外没换什么东西(悬翼头还是2手的)
2)401绝对重要;
3)原地转圈必须,我就是这样练悬停的

楼主:
现在金属版的飞机价格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塑的可以不用考虑了。另外模拟器现在一般用XTR或G3.5多一些。个人更喜欢G3.5多一点。相对XTR画质要好,对电脑配置要求也高一些。

网友:
模拟器部分阐述的很有见地!

网友B:
好文章,学习了。我现在就是特别怕炸鸡~ 现在修机时间远远大于飞行时间,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文章,学习了。我现在就是特别怕炸鸡~ 现在修机时间远远大于飞行时间,郁闷啊~

修机也是熟能生巧的
我现在修机调机时间450级1个小时内 600级 1个半小时内 就搞定了,而且一周最多修两次,呵呵

关于悬停,我觉得不应该停留在静止,而是应该不停的变化姿态,举例:从对头到侧面悬停,再变回对头等。。。这样才能以最快的速度掌握基本功

网友:
一定在无风下练.不然机子不是自己跑就是吃风后自己爬高,新手不炸机都会手忙脚乱的.

网友:
认真拜读,虽然我已经可以真机4面了

网友:
有见地,赞一下

网友:
好帖子,说的很好,顶一个。

网友:
没练过模拟器直接由lama上gl450C 现在有模拟器xtr 但基本像傻瓜一样 飞行技术正在练对头。

网友:
痛苦啊
我的就没飞起来啊

网友:
温故而知新

网友:
温故知新,再顶

网友:
不管发过没发过,值得学习。

新手玩直机是以钞票为代价的,选择正确的练习方法,可以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谢谢楼主。

网友(2012-10-05):
我是新手

网友:
楼主的分享很好,对新手很有帮助。

我在练习悬停的时候,有老鸟指导,没有走太多弯路,尝试总结一下:
1、心静下来练习,用心去体会,不追求进度
     如果能够用一个月的时间练习对尾,一定能像老鸟一样,把飞机稳定在几十厘米见方的范围内

2、高标准,严要求
     老鸟悬停飞到什么境界,你也要飞到什么境界,不要急于上新的动作。

3、模拟器对于形成悬停的条件反射,很有效
     有一段时间,每天模拟器练习1小时,看到飞机越来越稳了,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