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4):
问大家个事··就是我那个机不晓得廊子的··上午飞咯都是好好的··但刚刚我去飞就不行咯···
那个
陀螺仪
不是每次接起电都要叫几声哎··现在接上电就不叫咯··而且动力没的咯··其他
舵机
都是好的
是不是
电机
有问题···如果电机有问题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是不是电机电调之间的插头松了,怎么会没有声音呢!还有,你确定电源接通了吗?控开了吗?..........

楼主:
电机和电调之间的头没松··而且电源也通咯···陀螺仪灯也亮咯···就是没叫··就是没动力··其他一切正常···

网友B:
楼主的陀螺仪太高级了,俺没见过会叫的
电调firmware挂了吧?换个电调先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唱歌的是电调吧!不过没理由的!如果电调不唱歌了陀螺的灯应该也不亮才对呀!

网友D:
也许是电调烧了,又或者是传说中的“掉程序”了

楼主:
终于搞懂咯``是电调遭咯`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E:
没动力可以缩短浆夹连杆试试
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原因已经找出咯··原来是电调遭咯··

网友F:
ls的哪里人啊

网友G:
重庆人 哈哈 电调周末前 争取 修复 周日 一起去我们的专业场地 飞

楼主:
好的···谢谢宋哥咯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