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 飞行总是后退 !~

楼主(2007-10-24):
微调已经打到了最前面,但是还是后退,郁闷 !~~ 不知道怎么调了

网友A:
调连杆长度,保证十字盘是水平的。

网友B:
调平 十字 盘 配重电池 向前 移动

网友B:
还要记得一定要 带套飞行 (即机头罩)

网友C:
还很少见过LAMA不带头罩飞行的!
调节连杆是关键!

网友D:
带套飞行安全

网友B:
呵呵 楼上的见笑了 我有时候飞LAMA 有不带头罩 调平也向后飞 带了头罩就好了

网友E:
不带前罩飞的话,对马达散热比较好,特别是V4
就是万一炸机了,对四合一的保护不够。建议新手都带套飞!

网友F:
中心偏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