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充问题

楼主(2007-10-24):
这个能行吗?
第一个是个电源
第二排是三个稳压电路板
第三排是三块充电板

网友A:
A、B、C必须是隔离型的电路。你量一下,输入和输出的负极是否导通,导通就不行。

网友B:
这个不行,你要是插上电池就会短路的。

网友C:
正要要DC-DC隔离电路,呵呵!到时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不行,会烧的

网友E:
买个现成得吧,飞机都买了还差个充电器嘛

网友F:
 用成品充电器组平衡充就是这样弄的。如果是用DC电源的话,那还要考虑隔离电路啊

网友G:
不行!稳压电路没有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