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6EX电直版

楼主(2007-10-25):
6EX电直版   飞固定翼 有什么功能 ?
还有 PPM接收 可以用吗 ?
就是想问下 飞固定翼 要有混控 怎么解决

网友:
呵呵 好象有专门的 电固板吧?

网友:
有专门的电固板,否则有一些比如襟翼或者V尾混控都是没有办法搞嘀。。。

网友:
引用 楼主:
6EX电直版   飞固定翼 有什么功能 ?
还有 PPM接收 可以用吗 ?
就是想问下 飞固定翼 要有混控 怎么解决

可以用PPM接收
电直版要是飞,飞翼类的,可以用CCPM方式模拟,副翼的差动和连动,太高及的混控救就没搞过了............

楼主:
谢谢楼上 几位
楼上:用CCPM方式模拟,副翼的差动和连动 怎么搞 ??副翼用2个舵机 怎么实现?
PPM接收 副翼的差动和连动可以吗 舵机运动幅度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 几位
楼上:用CCPM方式模拟,副翼的差动和连动 怎么搞 ??副翼用2个舵机 怎么实现?
PPM接收 副翼的差动和连动可以吗 舵机运动幅度大吗

斜盘控制方式改成CCPM,舵机接1,6通到,在把罗距行程调到0%,就可以实现左右2个舵机的,同一方向的连动和差动.具体的你可以研究以下6EX说明,前段时间刚帮朋友调完飞翼,效果还不错..........

楼主:
楼上的 说的是 用 PCM接收 还是PPM

网友:
PCM,PPM都可以,但是得6通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