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英+6EXHP的设置?

楼主(2007-10-25):
我的控是6EXHP,维英JJ原厂
电机
和电调,
陀螺仪
是730尾陀是数字的+辉胜9克3个,本人不会设置油门曲线和螺距及陀螺仪的设置,请求帮忙:loveliness: 或参考你们的设置,小弟在此先谢了

网友A:
先买个螺距规~然后上网看教程 螺距曲线是不能参考的~ 油门曲线可以参考试试

楼主:
我买了个螺距规,但不会用,请问那个网上有相关的教程?麻烦给个连接.谢谢!

网友B:
看这个
http://www.helibest.net/rc/vh-article.asp?catid=87#
我就是照这个装的JJ。还不错。感觉比5IMX上的这个教程要详细些:
http://www.5imx.com/products/wing/wing450.htm

网友C(2008-02-10):
同问
V1套机,6EXHP+146IP,辉胜9克X3,GM730+D591。
想做悬停练习和航线飞行,请教控的理想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