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 FT06-C 6通道CCPM遥控器---飞450se怎么样

楼主(2007-10-25):
因为刚开始加入电直,,,,买个钱少的控来玩玩,,,不知这个如何呢?

天地飞 FT06-C 6通道CCPM遥控器

网友:
都上se了控用不着上个tdf的吧?简直是给自己找麻烦

楼主:
那推荐一款吧,,,,我是刚玩电直,所以不是很懂

网友:
6c的功能很少!不够用!

网友:
入门起码是futaba 6EXHP,价格不高,功能实用,性能可靠,起码调整起来要比TDF6C方便很多,有米的话一口气上FF9,9X2,以后都不用换控了,说实话,TDF得控做的挺垃圾的,除了6A飞飞电动固定翼还可以,6C最好不要用,那简直不是给人用的,我们这里的一起出去玩,6C得控没有同频的都不能飞,一开机就乱抖舵,更玄乎的是油门锁定开关在低油门的时候正常,刚刚把油门杆推过中点就是小,电机呼一下就转起来了,幸好没伤到人

楼主:
呵呵,,谢谢提醒,,,,想问一下有没有亚拓450SE的 配件说明.装配说明

网友A:
刚入一个天6c控,凑合能玩,
一句话,一分价钱一分货,

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事情咱不做。

有钱有条件就买好的,没钱凑合玩就买便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入一个天6c控,凑合能玩,
一句话,一分价钱一分货,

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事情咱不做。

有钱有条件就买好的,没钱凑合玩就买便宜的。

我给你算笔帐,如果你每次摔机都用原厂件来修,那么一次小炸估计需要80元左右(主轴,横轴,大齿盘和桨)6C和6EXHP差价在500元,因为6C失控或者难以调整炸机的次数您能控制在几次?只需要6次因为控的原因炸机就能把6EXHP买回来了,这还不算炸多了飞机精度上的损耗

网友:
我认为控一定要选好的,尽量做到—步到位,这—点我体会很深。刚涉足电直时,我买了一台天地飞6C,价格应该说比较便宜,但调机和真机飞行很不方便,于是咬咬牙买了—台JR 9XII,不比不知道,—比吓—跳,JR9XII确实不错,功能强大,令我爱不释手。

网友:
呵呵,看看自己的经济状况吧!其他的就不想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算笔帐,如果你每次摔机都用原厂件来修,那么一次小炸估计需要80元左右(主轴,横轴,大齿盘和桨)6C和6EXHP差价在500元,因为6C失控或者难以调整炸机的次数您能控制在几次?只需要6次因为控的原因炸机 ...

可是他新手就是中毒不深 ,就是舍不得拿那么多钱去玩,或没有那么多钱去玩,仅仅为了私欲,玩,

怎么办?

当然我也知道有条件买个好的,,那得再中中毒才行。。  比如像我。。
(当然不排除有些人价值观就是我弄什么都弄好的。)

网友:
买的起马,不配鞍子可不成啊

网友:
什么都能省..遥控不可以~~~

网友:
呵呵,买TDF6c,多的钱都得花,除非你炸了就不玩了,想省事就至少上个6EX,条件再好点直接上9X等控,绝对不会让你后悔的.

网友C:
谁肯定肯定的说出6C的控和JR9*2的控在悬停上差距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肯定肯定的说出6C的控和JR9*2的控在悬停上差距多少。

呵呵,如果只飞悬停,买个雷鸟连控都不到500元,练下就ok了,既然买SE,只飞悬停肯定是不可能的,况且就是悬停我对6C也没有信心,我的6C就没有让我飞顺过,一个月内坏了2个接收死心了,买个6ex飞了近1年,没有出过任何问题,这就是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肯定肯定的说出6C的控和JR9*2的控在悬停上差距多少。

最简单, 6C没有指数舵量. 不设指数的话悬停难停稳

网友D:
6C跟SE显然八字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D:
6C跟SE显然八字不合

算命先生来了

网友:
要是让人家TDF的看到多伤心

网友:
起码6EXHP, 控不好再漂亮的机子也调不好飞不好.

网友:
我是坚决不用国产控,吃过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