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雪地裸体跪求:ESKY的0406A在FMS怎样设置?

楼主(2007-10-25):
买机的时候商家送了一条usb加密狗,连到xp上免驱动,系统认作为“人体工程输入设备-游戏手柄”。
进入FMS里面设置通道的时候发现副翼通道无效,油门通道和升降舵,方向舵混在一起了。
当我推油门的时候通道一就上升,通道二就下降..........郁闷..........
我买机的时候商家帮我把左油改成了右油。现在左手是方向舵和升降舵,右手是油门和副翼。
玩不了FMS急啊。已经炸了两次机了...........
请求各位高手指点啊!

网友A:
这个是混控的吧? 换个控

网友B:
是控的问题,,
控就是混控的,我原来就是这个控,
到现在为止没有解决办法,
懂电路的也许能找到改控的方法,但是够呛。
现在搞了个 天6C,用固定翼模式玩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指点。
那我现在这个控和加密狗能玩G3吗?

网友C:
FMS没意思的
像真度太差

网友B:
esky 的软件狗好像能解析出混控通道的信息分解开来,就是混控也能玩G3,前阵子听一个哥们儿说过,
具体自己没用过,你咨询一下esky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