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请帮看看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7-10-25):
我现在手头上有三组9.6V1000mah的氢电,有两组充满了电接上电机电调(2408-21 + 新西达20A)后电调设置好氢电保护状态但是,随着油门的增加电机转数加快,大概油门遥杆加到四分之三的时候再往上加电机就停了,一开始以为是电池没冲好,于是放电再充,还是老样子,而另外的一组电池就很好,油门杆一直到底还是动力澎湃,今天索性借来万用表一量,两组有问题电池的电压与那组没问题电池的电压一样啊(输出都是11V左右)说明单体电池没有损坏的,那为什么其中的一组能用没问题另外那两组就不行呢(电调设置三组电池是一样的)?请各位达人帮帮忙,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电池问题吧````我想。

楼主:
回楼上的

我想也应该是电池问题,但是就是找不出原因来,电池内阻又非常的小,电流没法测啊,!!!!急 ......

网友:
呵呵 问题非常好解决

你需要测量 电池的放电C 数 也就是电流

方法是 找一个大的功率电阻 如果找不到 可以用 100W 的12V 灯泡 接好后测量电池两端的电压

告诉你结果 呵呵 好电池 的电压 这时候要比 不好的 大好多好多的

网友:
你的电池组中有一个或者两个电池不行了,拆开量量单节电池的短路电流,电流小的就是坏的。

网友:
第一块电池快报销了,一般这种情况是C数不够吧。

楼主:
看来是非得找大电阻不可了,谢谢楼上各位,非常感谢!!!

网友:
估计是一节电挂了呵呵

楼主:
刚才拆开量了一下单体电池的电流,都正常,大概每节1ma左右,究竟怎么回事啊?我越加搞不明白了,请专家们救救我啊,怎么找出坏的那个单体

网友:
我跟你的情况一样,原因是曾经过量放电,结决办法是弃氢从理

楼主:
楼上的兄弟,谢谢你的建议,但是现在由于经费紧张(充电器贵啊),再加上只玩翼龙所以感觉氢电足够,以后选别的机型再上里电了

楼主:
再顶,继续寻求解决方法

网友:
电池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