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7-10-25):
有用过这个控的朋友出来介绍一下啊   到底怎么样啊
主要关心水面遥控距离和安全性

网友:
是什么发射制式不重要  关键在于"ZHEN HUA "!!!!!!!!!!!!!!!!!!!!!!!!!!!!!!!!!!!!!

网友:
ZH2000-II型四通道(PCM)比例遥控设备

编码调制方式:八位数字脉冲编码调制(PCM)

高频调制方式:调频(FM)
工作频率:36MHz(72 MHz)频段

通道数:四(六)个比例通道。

接收机输出数码信号状态: 1.5ms±0.5 ms

控制距离:800m(地面)1500m(空中)
发射机:
(1)工作电压:9.6V
(2)工作电流:约200 mA
(3)外型尺寸:179×150×50 mm

接收机:
(1)工作电压:4.8V-6V
(2)工作电流:10 mA(不带负载)
(3)外型尺寸:

   62×36×21mm  重量:32g (35 MHz)
   50×30×19mm  重量:22g (72 MHz)

--------------------------------------------------------------------------------

单价:

      RMB:200元(四通道无舵机)/300元(六通道无舵机)

      US$:

[查看]

[查看]

   ...........................................................................

             欢迎您选用ZH系列比例遥控设备

    ZH2000-II型四通道(PCM)比例遥控设备是吉林市振华遥控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研制生产的,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与普通的(PPM)比例遥控设备相比,具有明显的高控制精度,高可靠性和高抗干扰性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比例遥控设备,该产品的问世,标志着国内航模遥控器材的生产已开始进入数字化时代。
   产品特点:本产品除了具有普通(PPM)调频四通道比例遥控设备的功能外,还有以下特点:
① 高可靠性和抗干扰性能。一般遥控设备都要求在操作时先开发射机后开接收机,先关接收机后关发射机。其原因是在没有发射时,接收机会因自身内部的噪音或外界干扰产生误动作,而本设备的接收机在程序设计中包含了多种信号校验功能,即使在发射机关机,只开接收机的情况下,也不会误动作。此种特点特别适合游乐场所使用。当发射机每次定时关机后,接收机仍可处于开机待命状态,避免了管理人员频繁开关接收机的麻烦。
② 倒顺开关:通过发射机上设置的开关,可以很方便的将1~4通道输出方向反转。
③ CH3, CH4通道混动功能,可方便的用于V型尾翼等需联动,差动动作的场合。
④ 模拟器功能:发射机自带飞行模拟器功能,且在使用模拟器功能时,发射机不需要安装电池。

   ........................................................................... ■ ■ ■ ■ ■ ■ ■ ■
1 2 3 4 5 6 7 8
CH2 CH3 CH1 CH4

    上图是发射机倒顺开关的示意图。此组开关设在发射机后面的电池盖下,一共有六个,第一至第四个开关是对应1~4通道的倒顺开关,当此开关向另一方向拨动后,对应通道操作时,舵机的转角就会反向。第五位为模拟器开关,开关在上面(ON)时,启用模拟器功能。第六位为混动开关,当开关在上面(ON)时,启用3,4通道混动功能。第七 八位开关空置未用。

   ...........................................................................

                       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对有经验的航模爱好者来说,使用好本设备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有必要对缺少经验的朋友介绍一下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1、 接收机的安装:接收机位置应尽可能远离电机、发动机、电源、调速器等易产生干扰的部分。为了防水防尘,接收机可用塑料袋密封住,最好用海棉体衬垫以防震,再用胶带将接收机固定住。接收机天线不能剪断,也不要随意塞到模型里,而应将天线垂吊在外面。如果接收机使用固定式拉杆天线或钢丝天线,可以剪一块硬纸板,将天线正、反双向对称绕在上面,其始端紧靠接收机。也可以将与拉杆天线或钢丝天线等长的部分天线剪去。如剩余部分仍较长在按上述方法用硬纸固定。接收机及天线安装不当会影响控制距离。
2、 舵机安装:舵机输出盘可以直接用来驱动负载,如舵面等,也可以通过连杆、拨叉等驱动。需注意的是整个机构一定要运动自如,所需力矩不能太大。力矩过大即使勉强带动,也会减少舵机使用寿命,影响舵机反应速度和回中精度,还会加重电源负担。另外舵机转角应留有余地,以便有校正微调的余地。舵机一般需与模型壳体固定为一体。固定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利用舵机上的安装孔或做一个卡子用螺钉固定。二是用粘接剂或双面胶带直接将舵机粘在模型上。
3、 其它事项:由于一般情况下接收机和舵机配备的只是四节5号电池, 供电能力有限,如负载过重应另选较大容量电源或接收机、舵机与其它负载分开,用两组电源供电。在航模制作中电动机、发动机往往是干扰的主要来源,此类干扰解决不好不但会使整机性能变坏,而且还会严重影响控制距离。应根据实际情况加入电容或电感滤波网络以消除干扰。
在需对电机速度做正反向无级调速的场合,可选用我公司研制生产的ZH系列电子调速器,它可以直接插入接收机的各输出端上实现对动力电机的单、双向无级调速。
4、 试机:在正式装配模型前和每次模型实际运行前,都要进行试机。试机的步骤是:首先应仔细检查电源电压值及极性是否正确。电源电压值过高或过低,都会造成整机工作不正常;如电源极性接反,则会烧毁内部电源造成永久性损坏!!!然后打开发射机电源,这时场强表应有指示,说明发射机已正常工作;再将接收机及电源、舵机等连好。如果是实际运行前的试机应将模型驱动轮悬空,放在距发射机20~30m处。操纵各通道手柄,相应通道应动作正常。如满足前述指标,就可正式运行了。
5、 使用电脑模拟飞行功能时,用配套的连接线将电脑(串口)与发射机连接,然后启动TRU-FLITE 3D模拟飞行软件

网友:
用来改14ch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200RMB的PCM控啊?

楼主:
有人用LAMA的控玩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