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直接接电池会烧电调吗??能驱动吗??

楼主(2007-10-25):
我刚搞了个
电机
~可惜控坏了~新的还没有买!我想试试电机性能,可是直接接电源怕电调烧了!
我就是想问电调可以直接连接
电池
吗??会不会烧电调呢??哦1是无刷的!
请指教~
有别的简单方法吗??

网友A:
不会烧的,不过没有遥控什么都测试不了!

网友B:
直接接电池不会烧,但是电调不会启动
如果没有控的话,用555做的舵机测试仪可以启动电调。
不过从lz的问题来看,还是买控吧。

网友C:
电调就是直接接电池的啊,你还想接哪?
没有控你测不了的

网友D:
烧是烧不了 不过动也动不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