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飞猫合理布局

楼主(2007-10-25):
有几个朋友的小飞猫上单练习机出现
电池
仓放不下电池的问题..其实可以这样安装
把3个金插固定在
电机
下面,电调拉到前面来...泡沫弄掉
这样电池就可以轻松放入...这是1300MAH的电池.......1700也可以很轻松的放入
机机的写真

楼主:
可以看一下电池仓电调的位置
为了有效的保护8 4浆...把前3改后3....这是前轮
后轮安装

楼主:
为了减少新手炸机的损失把原来螺丝固定的机翼改成皮筋固定...以免炸机机翼把机身拉坏(这是路边小吃的竹签(要质量好点的)2块一串的羊肉竹签比较好用....当然先要把羊肉吃掉
两舵角这样分布就不会互相干扰了
这是我的LAMA下雨天在家也可爽飞

网友A:
不错,很欣赏你轮子的装法,前三点前面的轮子固定处太容易坏了,木头太脆

楼主:
2前轮.我上了2颗螺丝..外面用AB胶湖了厚厚一层......是比较容易坏.特别新手粗暴降落

网友B:
我感觉也是前轮架固定处比较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