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滚珠丝杠

楼主(2007-10-25):
我们单位的设备上有一台电动推杆不动作 班长让我分解清洗检查 发现内部的滚珠丝杠被氧化铁皮粘的死死的!清洗以后安装,里边的滚珠很难装 一共56颗滚珠 我用黄油粘在丝母里边的滚道上 可是一碰就掉 我整整装了2天才给装上!丝杠很重1点2米长 后来我发现我用的黄油粘性不是很好!仔细看了看原来里边的润滑脂是透明略带蓝色的黏度很大 两手指粘一下可以拉出3--4厘米长的油丝 我西哪个问问这种油叫什么名字?     最后再发些牢骚~~本来这活是外委的 可是生产着急使用 这下好了粘手里了 甩都甩不掉 郁闷啊!

网友A:
是这种颜色质地的油吗?

网友:
是带纤维的黄油 大牌润滑油都有这种能拉丝的纤维油

网友:
美孚就有的这种润滑油的

不过滚珠丝杠都锈成这样了也就报废了,毫无精度可言了,设备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我装丝杠用的3#锂基脂。

楼主:
没有生锈!我们那是生产高速线材的!线材在冷却的过程中会产生氧化铁皮 我们那很多设备都是因为氧化铁皮进到轴承里而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种颜色质地的油吗?

请问XD这是放卡座门的阻尼润滑脂吗?如果是那是在那里买的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