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爆震发动机

楼主(2007-10-25):
多循环脉冲爆震发动机工作过程中的
延迟时间研究

摘 要:为了提高两相脉冲爆震发动机(PDE)3-_作的协调性,运用离子传感器、动态压力传感器,对爆震
燃烧的几个延迟时间以及供油电磁阀工作性能进行研究.研究表明:以汽油为燃料、空气为氧化剂的气动阀式
PDE,点火延迟时间为3.O~4.5ms,气动阀关闭滞后点火信号发出4.9~6.4ms,供油电磁阀开、关延迟分别
为2.4rns和3.4ms左右.缓燃向爆震转捩时间为3.O~3.8ms.PDE工作频率大于20 Hz时,电磁阀不能按设
定时间工作.研究成果对PDE工作过程的协调及有效控制具有参考价值.
脉冲爆震发动机(Pulse Detonation Engine,
Abr.PDE)是利用周期性的爆震燃烧来产生推力
的新概念发动机 引.与传统发动机相比PDE是
间歇周期工作的,为了保证PDE各个周期工作协
基金项目:国防基础预研项目(K1600060704)

第2期 张义宁等:多循环脉冲爆震发动机工作过程中的延迟时间研究 229
调,需要控制器来协调工作过程,控制器必须满足
所设定的点火周期与PDE实际工作周期相等或
相近,并保证在可爆混气形成过程中供油与供气
的同步.为了提高PDE工作的协调性,达到精确
控制的要求,必须定量的掌握PDE工作过程时间
分配.
关于气动阀式PDE协调工作,国外做了大量
研究 ,主要针对一个周期内各工作过程时间分
配进行研究,对于两相多循环的爆震燃烧存在的
一些延迟时间,还没有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两相多
循环PDE缓燃向爆震转捩过程(Deflagration-to-
Detonation transition即DDT过程)所需时间,还
没有进行试验测量,文献E83较系统的研究了气动
阀式PDE的协调工作和控制.限于当时条件,有
些参数(如DDT时间)是假设的.在两相多循环
爆震燃烧过程中,一些重要的时间参数的定量测
量,对于更好的协调PDE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验在获得稳定的间歇工作的PDE原型机
上进行,以液态汽油/空气为推进剂,PDE可以在
频率50Hz以内稳定的以间歇方式工作[9],通过
离子传感器及PCB动态压力传感器,研究了汽
油/空气两相混气爆震燃烧的点火延迟时间,气动
阀关闭延迟时间,DDT时间,并对高频供油电磁
阀工作特性进行试验研究.
1 PDE协调工作及控制机理
PDE的工作周期是由点火周期控制的,点火
周期由开环控制器设定,控制器可以同时设定3
个参数,分别为点火周期T设,一个周期内供油电
磁阀的关闭时间Ar。,气动阀和供油电磁阀的关
闭时间差Ar1.
1.1 PDE周期的确定
PDE的一个工作周期包括爆震燃烧室内混
气充填时间tt;防止发生连续燃烧的纯空气隔离
段充填时间ti;缓燃向爆震转变所需要的时间
tDDT;爆震波触发到排出爆震管所需时间t。;膨胀
波向上游传播至推力壁并反射出爆震燃烧室所用
时间tR;记tDn—to+tR,根据气动阀式PDE的试
r
验结果经验公式[1叼tDn一10 ,PDE工作周期T
OD
T ^ T T
一 + ti+ tDrrr+ tDn— L_Z+ 竺 + t
D町+10 ,其
Of Of OD
中Lt为混气充填长度, 为混气充填速度、△L’
为隔离段长度,uo为爆震波传播速度(汽油/空气
的爆震波传播速度在1 300 m/s左右 ),tf、ti、
tDn可以确定,tDD 则需由试验确定,试验前可以对
£。DT预设.根据试验结果不断调整T设,使得T设
逐渐的逼近PDE的实际工作周期.
1.2 对Af。。A 的控制。实现供油与供气的同步
为了保证PDE正常工作,一个周期内进气过
程与进油过程必须同步,气动阀式PDE的间歇进
气是通过爆震管内自身反压控制的.当爆震管内
压力小于进气压力P。时,开始进气;当反压大于
P。时,进气停止,气动阀关闭.定义点火器通电至
爆震管内压力上升到P。所需时间为气动阀关闭
延迟时间,记为△r气.
PDE低频工作时可以通过控制电磁阀开关
来实现间歇供油.供油电磁阀属于常开型的,通电
则关闭,但由于阻塞流通截面的顶杆机械运动惯
性的存在,预先设定点火器和电磁阀同时通电,电
磁阀通电到完全关闭需要一定的时间,记为Ar .
为了保证停止供油与停止进气的同步,通过控制
器Ar 来调节,若测得Ar >Ar气,说明电磁阀比
气动阀后关,就需要设定Ar 一Ar 一Ar气,使电磁
阀提前Ar 时间通电;反之,则设定Ar 一一I Ar
一Ar气I.为了准确设定两者时间差Ar ,必须设法
测定△r气及△rc.
当PDE一个循环结束后,电磁阀在停止Ar。
的时间后继续供油,Ar。一ti+£吣+tDn,停止供油
的时间Ar。通过控制器设定的,如果设定值
△r2设定<△r2实际,会出现提前供油现象,容易发生
连续燃烧;如果Ar2设定>Ar2实际,则会增加隔离段
充填长度,缩短了混气充填长度.因此,为了协调
PDE的工作,必须通过逐步逼近的方法对进行定
量的测定,这样才能为的设置提供试验依据.
2 试验设备、测试仪器、试验件及
工况
2.1 点火延迟时间研究试验设备、测试仪器、
试验件及工况
2.1.1 点火延迟时间研究试验设备及测试仪器
试验在悬挂式PDE试车台上进行,如图1所
示,气源为压头7×10 Pa,流量1.25 m。/s的罗
茨风机,燃油泵为涡喷6加力泵改装,油压最高达
5.0 MPa,最大流量为200 g/s.自主开发计算机数
据采集系统,采集卡为NI公司的6135型高频数
据卡,有四个采样通道,每个通道的采样频率为
2.5 MHz.高频可调点火器来控制高能电嘴,点火
能量0.5~1J.爆震管内燃气压力由PCB动态
力传感器(M113A26,频响500kHz)测量,压力信
号通过放大后经转换器输入计算机并显示.不同
压头对应的混气充填速度在冷态下用皮托管在
PDE出口处测量,燃油流量由浮子流量计测量.
2.1.2 试验件
PDE试验件包括:旋流与锥形体相结合的气
动阀,在高速气流下的点火装置,促进均匀混气形
成的掺混器,起强化燃烧作用的扰流片.
测量点火延迟时间的离子探针由两根直径为
1 mrn的硬质合金丝穿过双孔陶瓷管制成,离子感
应端伸出陶瓷管约3 mm,两丝间距小于0.5 mm.
输出端通过屏蔽线接到信号放大器.
2.1.3 试验工况
常温,常压,燃料为汽油,空气为氧化剂,油气
比为1左右,地面冲压进气,根据工作频率调节风
机出口总压,为了测得不同工况下的点火延迟时
间,取PDE工作频率 一10~50 Hz进行试验.
2.2 电磁阀性能研究试验设备、测试仪器、试验
件及工况
供油电磁阀工作性能研究试验设备及测试仪
器如图2所示.
试验选用高频电磁阀,型号HSV-305055,最
大的工作频率为100 Hz.通过控制器设定参数
Ar 控制一个周期停止供油的时间.电磁阀前安
装压力表,以保证给定的供油压力.靠近电磁阀的
下游安装PCB动态压力传感器.试验通过供油压
力特征曲线对不同频率下电磁阀的工作特性进行
研究.
以频率 =40 Hz为例,爆震管内压力信号与
离子传感器导通信号同步测得,典型点火延迟时
间及爆震波压力特性如图3所示:
图3为PDE多循环工作测得的压力曲线和
离子探针信号曲线.可以看出,在PDE每一次工
作循环过程中,点火器通电后,都有一个脉冲信号
被传感器捕捉到,如图4中点1处所示,对应的时
刻记为t。,点2处表示电嘴附近混气着火,产生大
量离子,离子探针导通,曲线斜率最大,信号输出
电压随着离子浓度的增加而迅速下降,点2对应
的t 时刻混气经过感应期后着火,点3为爆震管
内压力迅速升高,形成爆震波对应的时刻,记为
t。.混气的点火延迟时间为t 一t。,记为△r点;缓燃

向爆震转变,所需进间为t。一t。记为tDDT.气动阀
关闭过程所需时间如图4中Ar气所示,tDDT的测
定对PDE一定周期内的时间分配提供了一定的
依据.
3.1.2 不同工作频率下Ar点,tDDT,△r气的测定
试验在不同的工作频率下,对Ar点,tDDT,Ar气
进行测量,所有结果都是在PDE稳定的间歇工作
时测得,且对于一定的频率进行多次重复试验,测
得数据为多次测量的平均值.见表1:
表1 不同工作频率下A 。tn 。A
Table 1 Data of experiment at different frequency
由于高频工作时,供油电磁阀工作规律紊乱,
因此上表中频率20 Hz以上的数值为采用自适应
供油[10]测得的结果.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不同
工作频率下,PDE的点火延迟时间值在3.O~4.5
ms之间.缓燃向爆震转捩时间在3.O~3.8 ms之
间.随着PDE工作频率的提高,Ar点和tDDT都呈
下降趋势,气动阀关闭所需要的时间可以从爆震
管内压力曲线得到,关闭在点火器通电后的4.9
~ 6.4 ms,关闭过程所需时间随着PDE工作频率
的提高逐渐缩短.
两相混气爆震燃烧是一个复杂的物理化学过
程,可爆混气形成包括燃油雾化、蒸发和掺混.试
验测得的△r点、tDDT、△r气随着PDE工作频率提高,
逐渐减小是因为:PDE频率提高是以混气充填速度
提高为前提的,气动阀和气动雾化喷嘴的一体化设
计 在进气速度提高后可以改善了燃油的雾化,合
理的在爆震管内设置掺混及扰流装置在气流速度
提高后可以促进均匀混气的形成.而且随着PDE
工作频率的提高,爆震管及其内部试验件的壁温升
高,带有燃料液滴的混气可以借助上循环的热量强
化蒸发.随着进气速度的提高,电嘴附近局部速度
和紊流强度提高,对点火不利,但可以通过半“V”
型改善点火装置提高点火的可靠性.
3.2 电磁阀特性研究
3.2.1 典型电磁阀工作特性分析
周期T一200 ms典型电磁阀工作特性分析
如下:
电磁阀在PDE的每个工作周期内都要经历
一个开和关的过程,下游的油压随着电磁阀的动
作而周期性的变化,在电磁阀影响下,供油压力随
时间的变化距离为:关延迟时间△ ;点2、点3在T轴上投影
的距离为:全关时间At2实际;点3、点4在T轴上投
影的距离为:开延迟时间△r0;点4、点5在T轴上
投影的距离为:全开时间.由图5可知,电磁阀通电
或断电后立刻开始动作,但关闭和开启都存在延迟
时间;从电磁阀通电到断电的At2时间内,油压从
P 下降到0,又从0上升到P .一个周期内△r2的
设定,使得电磁阀存在全开时间和全关时间.
3.2.2 电磁阀工作特性试验结果
PDE工作周期改变条件下,设定停止供油时
间Ar ,电磁阀关、开延迟时间Ar /△r 实际全开
时间、实际全关△ 实际时间见表2:
表2 电磁阀不同工况下相关参数测量
实际的电磁阀关闭时间比
设定的关闭时间长,通过公式(Arz实际一Ar 设定)/
△ 设定×100 可以得到:电磁阀关闭误差随着周
期的缩短以及设定关闭时间的缩短呈增加趋势,
当T一200 mS时,误差为8.7 ,T一100 ms时,
误差为11.3 ,在这两种情况下,PDE可以正常
工作,当周期缩短到50 ms以后,随着误差的增
大,PDE不能正常工作,需要采用自适应供油.
4 结 论
(1)利用离子传感器成功测得以液态汽油为
燃料的两相PDE点火延迟时间约为3.0~4.5
ms,DTT时间约为3.0~3.8 ms,气动阀关闭滞
后点火信号发出4.9~6.4 ms;
(2)通过动态压力传感器测得供油电磁阀开、
关延迟分别为2.4ms和3.4ms,发现当PDE频
率大于20 Hz时,电磁阀不能按设定的时间参数
工作,PDE需采用自适应控制供油;
(3)几个重要的延迟时间测定,对PDE工作
过程中的时间控制及协调工作提供了参考依据.

网友:
 不懂, 有没有工作过程示意图

网友:
样子有点象航模上玩的脉喷

网友:
基本工作原理应该是脉喷的工作原理吧???????

网友(2007-12-11):
LZ····请问相同体积或重量的机器比目前的脉喷强多少?

燃烧频率是多少?

网友(2008-01-22):
好深奥

顶了先

网友:
气动阀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