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对脉冲爆震发动机性能的影响

楼主(2007-10-25):
直径对脉冲爆震发动机性能的影响
1引 言
脉冲爆震发动机(PDE)是一种利用脉冲式爆震
波产生推力的新概念发动机。与涡扇发动机或火jian
发动机不同,脉冲爆震发动机中的燃烧过程是非稳
态的爆震燃烧,整个工作过程是间歇的,周期性的,
因而产生的推力是脉动的。脉冲爆震发动机的上述
工作特点决定了它的性能估算方法与普遥的涡扇发
动机不同,衡量脉冲爆震发动机性能的主要指标包
括推力和比冲。目前,PDE推力的测量大致有四种
方法【 】:一种是采用应变式推力传感器对模型PDE
的推力进行直接测量;另一种是采用加速度传感器
测得PDE的加速度,然后通过计算求出推力,第三
种是在PDE推力壁处放置一压力传感器测出此处
的压力尸3,然后根据推力壁压力原理计算求出推
力,第四种是测量模型PDE的相对偏穆量,再根据
摆动原理计算求出推力。本文在两种不同管径的模
型PDE上采用摆动原理对PDE的比冲和平均推力
进行了测量,并根据作用在推力壁上的压力计算出
了它们的理论值和实验值,两种方法的结果基本吻
合。同时根据上述实验的结果分析了PDE的直径对
其性能的影响作用(见图1)。
图1 悬挂的脉冲爆震发动机试验器
2推力、比冲公式
2.1 擂砖原理
如图2所示,实验时,模型爆震室获得的冲量
为:
I=My (1)
其中M 为爆震室的总重, =v 为因高温燃气
作用在推力壁上而使爆震室获得的初速度,不难得
出h=Lp【1一√r= i同,则初速度:
于是爆震室的冲量为:
以混合物质量为基础的比冲为:
而 一poV— I I g
(3)
其中m为可爆混气的质量,舶为可爆混气的密度,
为爆震室容积。
将式(4)代入式(5),当 《L 时,有:
=
Mg(9 )一l/。 (5)
平均推力:
= M
图2 摆动轨迹

2.2 推力壁压力原理【
以混合物质量为基础的比冲:
=
K(P K-Po) (7)
其中PJr=( )。 /( 一)PcJ(PJr为推力壁上压力
马的时间平均值),舶为可爆混气的密度,c J为
C—J爆震波速度, K 为经验常数,一般取5.2,冲
吾.

』:K(P

K -Po)V (8)
平均推力:

K(P

K

- Po)V
,f (9)
3 试验装置
两相脉冲爆震发动机原理性试验模型装置示意
图如图3所示,由供油、供气系统,爆震点火及频率
控制系统,混合室,爆震室,压力测量系统以及数据
采集系统等组成。两种尺寸的试验器分别由内径3o
1T,.m、56 mⅡl的钢管加工而成.爆震室(包括混合室)
的头部封闭,尾端敞口。其中爆震室长1.80 m,混
合室长0.20 m。在混合室出口处安装火花塞,由频
率在1 100 Hz范围内连续可调的爆震点火及频率
控制系统控制起爆。实验采用汽油为燃料,压缩空气
为氧化刺.供气、供油由相应的调节阀门控制,供油
量由浮子流量计测定,供气量由涡街流量计测定.在
位置1和位置2处放置了压力传感器来测量爆震室
内的压力, 由位置1与位置2之间的距离AX和同
一爆震波在位置1与位置2的压力达到峰值之间的
时间差△t可求得平均爆震波速。在混合室头部'供
油系统采用直射式喷嘴,空气采用切向进气方式,
这有利于燃料的雾化及与空气的掺混.试验器由两
根长为0.2 m的钢丝悬挂,试验器上固定指针,台架
上固定标尺,试验器的摆动量即指针在标尺上的相
对偏移量

2 期 张群等 直径对脉冲爆震发动机性能的影响
图3 原理性试验模型装置示意图
4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分别测量了余气系数d=1.0和a=1.2,
频率f=6 Hz的爆震波压力,爆震波速度及试验器
的摆动量,并由此计算出了比冲和平均推力。图4是
在内径d=30 n%in的试验器上,余气系数a=1.0,
频率f=6 Hz的爆震波压力波形图,从图中可见,
爆震波平均峰值压力在15 x i0 Pa左右,说明已经
形成了爆震。图5是在内径d= 56mm 的试验器
上,余气系数d=1.0,频率f=6Hz爆震渡压力波
形图,从图中可见,爆震波平均峰值压力在14 x i0
Pa左右,也已经形成了爆震 由图4、图5可以看
出,两种工况的爆震波平均峰值压力接近,爆震室
中压力分布曲线形状也是相似的,也就是说,在一
定条件下,爆震室中的流动是自相似的
表l和表2分别计算出了余气系数a=1.0,
a=1.2时的冲量,比冲和平均推力值,从表中可以

=
1 0 f.6 l l l
I I l l l
J I l I l
I J Lj I
厂 — r; r
【 。I
J J
l l
0 0 0 2 0.4 0 6 0 8 i.0
起点:-0 0819 s ,/s
图4 爆震波压力波形图(内径d=3 cⅡ-)

a=1.0 ff=6 Hz l
1 . 1 l 1 l
二=卜 二卜 一 I J 一 ,Jl
l L
l
l
f [
0.0 0 2 0.4 0 6 0 8 i.0
起点:一0.0819 s ,/s
图5 爆震波压力波形图(内径d 5.6 )
看出:在两种不同内径的试验器内,在同一余气系数
下,比冲的理论值相同,实验值也基本相等,这是因
为爆震室内的爆震燃烧具有自相似性,因而比冲只
与G—l,爆震的特性有关,而与爆震室直径无关。
从表中的实验结果也可看出,平均推力与爆震室的
容积成正比,因而当爆震室长度一定时,可以通过
增大爆震室直径来提高发动机的推力。在利用推力
壁上的压力计算比冲和推力时, 由于爆震具有随机
表1 a=1,0的比冲和平均推力值
弛¨ ¨

工程热物理学报 23卷
性,因而每次爆震的峰值压力不严格相等,但多次
爆震的平均峰值压力是基本相等的,所以本文采用
平均峰值压力进行计算,此外,由于在实验中燃料
的雾化、蒸发、混合不完全,因而导致实厨 测得的爆
震波峰值压力比理论值略小。表中,采用摆动原理测
得的冲量比采用推力壁压力原理测得的冲量略小,
这是由于采用推力壁压力原理泓得的值没有计入新
鲜混气充入时带入的反向冲量,且采用摆动原理进
行测量时,存在摩擦力等阻尼作用,因而计算出的
神量、推力略小。
5结 论
(1)当爆震室长度一定时,随着爆震室直径的增
大,平均推力增大。
(2)随着模型爆震室直径的增大,比冲基本不
变.因而可以利用在较小尺寸(大于临界直径)模型
PDE上的实验结果,应用尺寸律,对较大尺寸模型
PDE的性能进行推断.
(3)用摆动原理测得的冲量、比神和平均推力与
理论值基本吻合。
(4)当模型爆震室的直径增大时,爆震波压力形
相似,平均峰值压力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