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e-sky lama V4经验教训

楼主(2007-10-25):
一直对航模感兴趣,尤其是直升机。记得以前简直是贵得一塌糊涂,印象里都是大得不得了冒着烟在室外玩的,而且很难买到组装好的(好像只有加入学校的航模队才有机会玩上)。近些年来好像因为技术进步还是啥的,遥控玩具变得很便宜了。于是一时冲动想买个遥控直升机玩玩,看看网上的视频满篇都是“喇嘛”lama。小飞机飞得还真稳,一定很好玩。看看价格也不是很贵,于是就买了一台回家。

本来看好v3的,没想到被js一忽悠买了v4。由于没做v4的功课,因此买贵了。最可气的是被调包了新电池。我靠他tnnd的。方法就是假借帮你试机器,新的肯定没电啊,用他店里的旧电池给你试,玩事你忙着砍价,他就趁乱给你打包好了。附赠的一对浆他也想咪了,还好我看了一眼装箱单,跟他要了回了。
经验教训就是在网上看好了就不要改主意。
好了好了,牢骚发完该说正经的了。

1.先从说明书说起

模型不是玩具
本来买机的时候老婆颇有嘲笑的意思,这么大人了还买玩具。好在我发现包装上发现一行小字,模型不是玩具。呵呵!真是替我解围了。直到第一次飞起来,我才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
说明书只是大概齐看了一遍,主要就是看看那个钮管那个事。说实话这说明书太那啥了,要是没点模型基础知识估计看不明白啥。也着急试飞,管它呢。上电池,开遥控,飞……
只听见嗡的一声,接着就是喀嚓两声。下浆两支全断….
此时玩机3秒钟

飞行能力:零

于是开始换旋翼,还好没让奸商黑了备份浆

自已以为自己是很注意安全的,于是想当然的认为遥控器关机机关着是最安全的,遥控器关机机开是次安全的,遥控器开机机开是最不安全的。然而在接通机机电源时几次莫名其妙的旋翼乱飞着实下的我够呛。还好我小心惯了,一旦通电就离自己头远远的。还总结出了原因“估计楼里有个和我同频的玩家”。最后在仔细阅读说明书后才发现,接通机机电源时遥控器要先打开。唉!真是自找啊!然而e-sky说明书对这样的致命危险却没有任何的警示!不能不说是个失误。

于是仔细的看了说明书,发现几处错误。
指导玩家过度放电的说明(还好论坛的文章我看到了)但是因为贪玩还是有点过放了
充电完成明明是绿灯长亮,却写的是绿灯灭,第一次的时候我那个等。
爆炸图多处画得不准确。最离谱的是画了外主轴下边有个固定环还有螺栓。害我换旋翼头时晕了好久。

经验教训就是说明书要仔细看,前提是说明书说的都对。唉!!!

2.再说易损件
第二次试飞,还是嗡的一声,接着嗡翁好几声,哈哈两声,再接着就是哎呦一声加卡嚓数声
旋翼头断裂,手忙脚乱人被打到,此时玩机5

飞行能力:依然为零

在订购的金属旋翼头和备浆到来之前,胶水、铜丝、胶条就成了支持我继续练习的必备工具

脚架摔断可以很好的修复具体方法如下。

上边那个是之前断的,已经粘接好了有补强的效果。

左边摔完再摔右边

先用502把脚架粘接好,但这样强度是不够的。

接着报废的翼片派上用场了,剪下和脚架宽度稍窄一点的一段。剪两片,正反面各粘一片。

用夹子夹牢,等胶干透。

对新手来说为了减少损失,翼片可以覆一层的电工胶,比透明胶条好。还有多种颜色可选,:)韧性好,粘度高。
经验教训就是旋翼头坏了就一定换个金属的,贵不了多少(塑料的一支20很快就会再次摔坏的,金属的40估计飞个悬停很难摔坏了)但好用了很多。

飞行能力:捡飞机归位,捡到腰疼

3.关于模拟器

还好找到了咱们论坛,知道了模拟器这个玩意对学习飞行非常有帮助。还真的很管用,即使只用键盘玩都很有用。因为就是建立舵面反射而已,只要把左右手设定和遥控器一致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下了FMS在单位偷玩了一小时,下班回家立刻起飞成功。

飞行能力:起飞成功

楼主:
4.其他感受

e-sky lama V441混控很神经
掉机摔一下比较狠的,刚才还好好的飞机,再飞就开始打转了。开始我不断的改变微调,还去调混控,结果没用。偶尔发现只要断电,再通电就能恢复正常。(后来知道这是由于我操作错误导致,与产品质量无关,现特别说明)安装工人及其糊弄,41混控歪着放在机架上,在架子上的部分极少,一受撞击导致双面胶开胶离开机架。使得机机抖动现象严重。后来自己正过来,重新贴胶粘牢。加上看了论坛上说的桨夹不松不紧最抖,改正后稳定性大大提高。

外主轴的定位螺栓移位
为了归位费了劲了。不知道是摔的还是原来就没装好。

2毫米的旷量

为了搞下来,费了牛劲了

更换零件一定要细心,力度位置要把握好

我换内主轴的时候就上紧了,导致上浆转动无力,机身打转严重。

飞行能力:已经能在我家双人床上空飞个2分钟了。

最后总结

常来论坛看看,一定有收获。

谢谢各位前辈的好文章。

网友A:
 不错,又一个下水的了,下一步准备上450吧!别在LAMA上浪费时间了,我也是飞LAMA过来的,现在感觉简直就是垃圾!

网友B:
楼主:什么叫"桨夹不松不紧最抖"?不明白.难道是松了或紧了就不抖啦?

网友:
又一个走上不归路

网友:
我的飞行经历好象和你们相反....
30>450>lama

网友C:
换内轴上紧了导致上桨转动无力? 不太明白,是螺丝上的太紧了还是什么?我修理后的LAMA也是机身有些自旋,但一直找不到原因

网友:
练习的不错  我当初第一次飞的时候 油门反向开关不知道怎么给打开了 结果一接电源 哇 满天棚乱飞 最后也搞不懂 直接关电源 啪………… 瞬时 新机变成了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什么叫"桨夹不松不紧最抖"?不明白.难道是松了或紧了就不抖啦?

老鸟的贴
浆夹紧但是不能紧到翼片甩不直
或松点都能减少机体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内轴上紧了导致上桨转动无力? 不太明白,是螺丝上的太紧了还是什么?我修理后的LAMA也是机身有些自旋,但一直找不到原因

定位螺丝一定要拧紧的。
但是确定定位螺丝的位置时不能把轴卡得太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又一个下水的了,下一步准备上450吧!别在LAMA上浪费时间了,我也是飞LAMA过来的,现在感觉简直就是垃圾!

 买lama就是为了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鸟的贴
浆夹紧但是不能紧到翼片甩不直
或松点都能减少机体振动

桨松了 中低转速的时候振动也是大的
不知道LAMA是不是这样

网友:
搞好了再飞个450吧,LAMA能悬停就改换大鸡鸟。

楼主:
再问个问题?遥控器太费电了,我看见上边有个电源插孔,是不是可以用变压器供电呀?9v的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我损失了好几对大桨,现在只会对尾悬停.自我感觉舵面反应还没有完全建立.没人带,能上450吗?

网友:
LAMA是个好东西的哦。。。嘿嘿。。。

释放压力的好东西。。。

俺也基本是倒着来的。。。

油机好几次冲动。。最后还是没有买回来。先36#,再雷鸟,再450。。。到这个时候已经是下血本了。。

现在没事飞飞俺的啊帕奇LAMA。呵呵。乐在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损失了好几对大桨,现在只会对尾悬停.自我感觉舵面反应还没有完全建立.没人带,能上450吗?

模拟器 ~!

网友E:
更正LZ一个错误:LAMA充电完成是绿灯灭,至少我的是这样;充电时绿灯亮、基本充满时绿灯闪烁、完全充完后绿灯灭;而且E-Sky的充电时间特别长;我多是用我亚拓的RC4充的(RC4充电时间也不短)
金属升级对新手是绝对必须的;
主轴螺丝是比较容易松,我用螺丝胶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更正LZ一个错误:LAMA充电完成是绿灯灭,至少我的是这样;充电时绿灯亮、基本充满时绿灯闪烁、完全充完后绿灯灭;而且E-Sky的充电时间特别长;我多是用我亚拓的RC4充的(RC4充电时间也不短)
金属升级对新手是绝 ...

不是这样的,以前ESKY的充电器充完电是绿灯熄灭,现在他们改了,现在改成充电的时候绿灯一直闪烁,充满电了绿灯常亮!不知道LZ的是不是新款的充电器!如果才买的JJ的话有可能就是新款的充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