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0FX 好盈25A的设置

楼主(2007-10-25):
电池时接触不好,设置容易掉,掉过二次了,掉后电机启动困难,龇龇的叫。

看说明书改过来了,设置柔和启动,低进角,电调的叫声为1   1    1   2     2     1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A:
进角:低/中/高,默认值为低进角。

启动模式:普通/柔和/超柔和启动,默认值为普通启动。
设置掉后,各设定项恢复到默认值,
460FX 配好盈25A,只需把启动模式重设就行了哈,进入编程设定后,在1长音后选2声柔和启动.
450TH配好盈25A,设置掉后,要重设启动模式和进角两项.(柔和启动和中进角).
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模式:普通/柔和/超柔和启动,默认值为普通启动。
设置掉后,各设定项恢复到默认值,
460FX 配好盈25A,只需把启动模式重设就行了哈,进入编程设定后,在1长音后选2声柔和启动.
450TH配好盈25A,设置掉后,要重 ...

450TH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