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华科尔22E的控能用凤凰的模拟器吗

楼主(2007-10-25):
由于经济问题,这烧钱的爱好我一直没敢继续,但内心却不那么愿意就这样放弃,在慢慢寻找机会的时候也倍受手养的煎熬,呵呵现在请前辈们帮忙下.我本来有个22E的,想问下用华的这个控再买个凤凰模拟器或者是XTR模拟器能用吗?
这个华的控有接口的,我看很多模拟器也都有转换线,所以想请教前辈们我买了能飞模拟器吗?
要知道,现在的我买个好控要积攒很多MONEY的,呵呵所以尽量把手头能用的都用上了
请前辈们帮忙哦.

另外我本来买了个易斯凯的模拟器,很多朋友都说可以玩G3.5,但我到现在一直没弄成,也想请问有没有哪个朋友弄好了能指导下吗?
我的想法反正就是能尽快弄个模拟器,在还没有机机之前好好的练习练习,呵呵请大家成全哦.

楼主:
另外,我的是笔记本电脑,所以只能音频或者USB接口的
以前买那机子有送的模拟器是打印机接口的,不能用,不过我也没弄好就是了,
小弟完全的新手\菜鸟,请多帮忙

网友:
有接口线就可以了,或者自己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我的是笔记本电脑,所以只能音频或者USB接口的
以前买那机子有送的模拟器是打印机接口的,不能用,不过我也没弄好就是了,
小弟完全的新手\菜鸟,请多帮忙

现在的模拟器都是USB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于经济问题,这烧钱的爱好我一直没敢继续,但内心却不那么愿意就这样放弃,在慢慢寻找机会的时候也倍受手养的煎熬,呵呵现在请前辈们帮忙下.我本来有个22E的,想问下用华的这个控再买个凤凰模拟器或者是XTR模拟器能 ...

我手里的易斯凯的模拟器不能用G3.5,但能用Aerofly,直接找有飞鹰模拟器的朋友,借个安装盘装好就能用。
我在家里和办公室都分别摆了一台,不用带来带去,又不用充电。

网友:
只要是PPM的就没问题!只需要一个耳机线和一个S端子线就成了,我自己做过,而且是为PCM的0701做的,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的易斯凯的模拟器不能用G3.5,但能用Aerofly,直接找有飞鹰模拟器的朋友,借个安装盘装好就能用。
我在家里和办公室都分别摆了一台,不用带来带去,又不用充电。

那就是说用这个易斯凯的控再找人借,或者说是安装下Aerofly就可以即插即用了吗?

网友:
Aerofly不怎么行,感觉有点烂

网友:
 G3。5我整了2天多了!还是没搞好!
现在用的就华XX控一条音频线玩那个
FMS!听说G3。5画面漂亮好多啊!
如果你要那线的连接图我就排个照片给你吧

楼主:
关键是这个G3.5的还不知道怎么才可以弄好,郁闷啊,要是可以安装使用了那原来易斯凯的USB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用这个易斯凯的控再找人借,或者说是安装下Aerofly就可以即插即用了吗?

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