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2V输入隔离型LI电充电器

楼主(2007-10-26):
制作的目的的可以在外场和家里用,所以输入限定是12V的.
12V-4.2V完全隔离,每块板充一节电池, 想串几个都可以,测试结果还不错, 效率比较高, 输出电压精度在0.01V,输出电流1/2A用跳线选择,(可以弄到4A不过没那么大的电池,还是把电流限制小点),变压器自己绕的
DIY的3S监视器,是用AVR的10位A DC,精度0.02V 好象不够高.

电路图上来了,完全原创, 希望高手可以指点

网友:
很好!

精度作为充电器足够了。

网友:
顶,强人一个。可公开电路图吗?

网友:
给份电路图吧:suyuanpeng@163.com

谢谢!

网友:
只是dc-dc的稳压电路把?没有先恒流,后恒压的充电功能?

网友:
楼主我急需你那个DC-DC电路板,我拿来改成mcu控制的

网友:
又是能人···
能公开电路吗·

网友A:
电路应该是34063加扩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应该是34063加扩流

34063不适合做隔离型的

网友:
lz如果能共享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
部一下是不是3842???

网友:
又见电子高手

楼主:
没错, 高手也看出来了,  是34063+MOS驱动+60N60(60A的管) 反馈稳压部分参照了UC3842的部分, 用TL431+光藕隔离反馈稳压,  恒压限流输出,   反激式DC-DC隔离电路,  这个弄了一段时间了,终于把元件参数确定好了,模拟电路也难弄,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 高手也看出来了,  是34063+MOS驱动+60N60(60A的管) 反馈稳压部分参照了UC3842的部分, 用TL431+光藕隔离反馈稳压,  恒压限流输出,   反激式DC-DC隔离电路,  这个弄了一段时间了,终于把元件参数确定好了,模 ...

比较关心“DIY的3S监视器”可否提供点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 高手也看出来了,  是34063+MOS驱动+60N60(60A的管) 反馈稳压部分参照了UC3842的部分, 用TL431+光藕隔离反馈稳压,  恒压限流输出,   反激式DC-DC隔离电路,  这个弄了一段时间了,终于把元件参数确定好了,模 ...

楼主我给你短信了,怎么不回复啊?

楼主:
回复了,明天出差去了,下周有空弄电路图上来, 有电路板,变压器等,需要的联系我,

网友:
好的··就等几天

网友:
呵呵 我的板子也是一个套路 为了好看 用的贴片

网友:
想要份电路图~

网友:
  充电器也是自己DIY的吗? 还是用现成线路板制作的?

网友:
太好了,等楼主的电路图了!
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
最好整个套件出来

楼主:
电路图上来了,哈哈

网友B:
充电电流最大能到多少A?

制作成品板要多少的成本? 单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流最大能到多少A?

制作成品板要多少的成本? 单块

也想知道

网友:
我想知道变压器绕制参数,何种磁芯,匝数,气隙

网友C:
谢谢lz共享电路图
能否如楼上的所说的,提供些更详细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lz共享电路图
能否如楼上的所说的,提供些更详细的参数?

看图片只有几条交叉线,接线比较简单,有空用洞洞板试试

我QQ问了楼主,代为答复一下:

变压器参数:

EI型,1CM*1CM,初级15T,次级7T,要留点气缝

网友:
1cm*1cm是哪个型号啊?EI 16? EI 14?

网友(2007-12-18):
顶 简单好用

网友(2008-03-14):
想法不错,电路还是有点复杂,多做几路的成本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