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菜的问题,只敢贴到基础知识坛,别处怕被拍~~~

楼主(2007-10-26):
今天和QQ上的一个卖马达的商家聊天,我看上他家的一个kv469的无刷马达,介绍里有描述
"18*6木桨 5200 3220克 14.8V 38.2A "
我就问他,如果我用这个电机,电压提高到30v,同样的转速下,电流是不是就可以降到18.8A了?
结果他问我,相同kv值的电机,电压高了,转速自然就高了,怎么降转速?

这个问题问得我一下就蒙了,电子调速器不能调速度吗?
无刷电子调速器改变速度时,除了调相,还会调整输出电压吗?
无刷电调到底是通过调相来改变马达转速,还是通过调整电压改变马达转速的呢?

比较科普的问题啊,希望能有TX帮着解答一下~~~

网友A:
肯定不行的,电条只能调输出到电机的电压(或者PWM的空占比)

扭力和转速(同电压下)的改变要调节电机线圈匝数的多少和电机的极数,直径等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行的,电条只能调输出到电机的电压(或者PWM的空占比)

扭力和转速(同电压下)的改变要调节电机线圈匝数的多少和电机的极数,直径等参数!

那根据这位同学的看法,在电池电压一定的情况下,无刷电调的输出电压也是一定的,只是输出PWM的占空比不同,
那马达的转速到底是会变还是不会变呢?

如果不会变,那无刷电调的PWM占空比的变化到底引起了什么不同呢?
如果会变化,那马达的kv怎么理解呢?是指在特定条件下的每伏多少转吗?

网友B:
理想状态下,当然是电压一定,占空比不同了,也就是通电时间不同。占空比越小,相当于通电时间越短,转速当然会变低。

你的理解是正确的,提高电源电压,在相同转速下电流当然会变小,因为输入功率是一样的,但是要注意,一只电机在出厂时参数就已经固定了,它所能输出的最大功率,最佳效率点,KV值等等参数都已经固定下来,所以当你输入超过它输出能力的功率时,效率会大打折扣,多余的功率就会通过发热等形式释放出来,表现就是电流增大,电机急剧发热,最后烧毁。所以,一般提高电压以后,会根据最佳输出功率来调整负载,也就是桨,使得电机工作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网友:
马达的KV值一般是指不调速和轻载的情况下每伏的转数。比如一只KV1000的电机,10V时,理想转速应该为1万转。实际使用中,由于无刷电机是一个闭环系统,电调根据反馈做出调整。一般会低一些,经验值是按75%-80%来估算。也就是说,上述电机负载合理时,最终稳定转速在7500-8000转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想状态下,当然是电压一定,占空比不同了,也就是通电时间不同。占空比越小,相当于通电时间越短,转速当然会变低。

你的理解是正确的,提高电源电压,在相同转速下电流当然会变小,因为输入功率是一样的, ...

明白了,非常非常感谢这位同学的解答,这简直是我搜索了5imax论坛中有关电调原理问题的最好回答了~~

我打算提高那只马达的电压到标称最高电压的80%,但是不需要马达输出更高的功率了,
主要是为了获得电调更快的反应~~~~~

网友B:
没明白楼主的用意,提高电压以后,想要控制在一定的功率,要么减轻负载换小桨,要么控制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楼主的用意,提高电压以后,想要控制在一定的功率,要么减轻负载换小桨,要么控制油门行程……

但是控制油门最终引起的是什么变化呢?
从实际现象上来看,如果同样的动力组,我们提高了电池的电压,必然可以用更小的油门来实现同样的动作,
但是油门减小,到底是减小了什么呢?

我们知道,在无刷电调中,电调内阻只有几毫欧,那电调必然没有能力影响输出电压,那电调到底怎么控制转速呢?

我想搞清楚的就是这个问题

上面的xunicheng同学的解答,让我受益匪浅

网友:
找到答案了吗?嗬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