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zcwf,快快进来教我二极管怎么接:)

楼主(2007-10-26):
jzcwf,快快教我二极管怎么接:) 串连3个1n4007降压,原来电线,马达,消火容已接好,这三个咚咚接在哪里??
谢谢啦

网友:
你用二极管降什么电压啊

网友:
三个同一方向串联·

网友:
这里好人还是多,要是有些论坛,你这个标题估计没人理你了

网友:
3个?晕,3.4v放电平台,10.2v,2.1v压降,还真当自己用8.4v镍氢呢?
偶就串了一个,就感觉尾电机没那么大力量了。。

网友:
偶刚上线,2个二极管串联就可以了,1.4v。焊开尾马达正极连线(一般红色的),红线接二极管正极,二极管负极接原尾马达焊点,一切ok

网友:
消火花电容不动

网友:
1N 4007 电流为1 A  暴力的时候感觉动力跟不上的

可以用几个 3A  的

网友:
004不改无刷不会暴力的,实测0.7-0.8a,1a足够

楼主(2007-12-07):
谢谢jzcwf ,刚看到这贴,明天就去买2个1n4007来串!

楼主:
谢谢jzcwf ,刚看到这贴,明天就去买2个1n4007来串!
我是11.1V锂电的,2个应该够了吧!

网友:
单独找一个人的话,直接PM就行了,这个标题汗一下.

网友:
建议串二只1N5401(PCM=3A)。尾电机的工作电流为1A左右,应该留点功率余量。

楼主:
那我干脆买2个1n4007和2个1n5401来试试:)哈哈,谢谢你们!
不太明白这1A和3A,他们除了通过电流大,哪个费电些呢??

网友A:
二极管带白圈是接负极的,别反了,不然...............HeHe.............

尾巴就不动了...................

网友:
怎么还有时间整天遛狗?

楼主:
没有5401,买了两个5408回来,卖的说是一样3A的,不知道好不好,也买了2个4007,先试4007,
谢谢,uikyhuang ,你不说我还真以为白线是正级,正要问jzcwf怎么图片里白线接马达,谢谢,谢谢大家!!

楼主:
ha ha 早到点资料!
1N4007硅整流二极管 1000V, 1A,
1N5401硅整流二极管 100V,3A,
1N5408硅整流二极管 1000V,3A,
5401和5408应该一样吧,都是3A,支持的电压5408更大些,5401都浪费99V,哈哈,08就更是牛刀杀小锂电:)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带白圈是接负极的,别反了,不然...............HeHe.............

尾巴就不动了...................

谢谢你!你的热情感动了我的真情!谢谢,也替我的尾马达和4合1感谢你!
谢谢!
电路知识我是0分:)

网友B:
用了4007,效果不错,现在马达不发烧,发热量转到二级管身上了,哈哈!!
大小油门的锁尾程度还算满意:)
5408还没试,焊接的时候跳跑了一个,不知道掉哪了,明天找找:)

网友C:
4007就够用了,偶早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