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SJM500有必要用60A电调吗?

楼主(2007-10-26):
SJM500有必要用60A电调吗?,现在15c ,2200mah的
电池
常规放电才33A .

网友A:
60A都不一定够爽

网友B:
60A 都不爽啊.

网友C:
60A是标配吧,最好上80A,保险

网友D:
应该象固朗一样用80A的,大了没有坏处,还会减小发热量,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E:
看来,电调都虚标了

网友F:
用80A的好些

网友G:
电调谈的是瞬间! 车用电调动不动都是2、3百安。
大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网友H:
我的450都用50A的了,60A上500就象35A上450

网友I:
最初的样机用45A飞过一段时间,也没问题。60A性价比比较适中,升级动力也足够了。

网友:
还是大点好,老化得慢

网友J:
60A电调都有哪些牌子不错的?大约价位如何?
有懂行的给推荐一下

网友K:
大的好 我的好盈80A 舒服 飞完后 几乎没有什么温度 要么就比体温稍微高那么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