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款最小黄蜂的问题,摔后飞机自转,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07-10-26):
摔后飞机自转,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检查尾电机是否顺畅,尾桨是否变形

网友:
这个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尾电机是否顺畅,尾桨是否变形

尾桨电机运转正常,尾桨没有变形,但好像尾桨座有点不对,好像歪了一点,但如何调整才是正确的?

网友(2007-11-29):
也只能自转不能起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