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430L电机的电机外壳拆装方法

楼主(2007-10-26):
我的430
电机
烧掉了,请问各位前辈谁能告诉我这个电机怎么拆卸?还有一个430电机的外壳老是和上端盖分离,用锤子敲紧也没用,在这里也请教一下如何使之不分离

网友A:
好像以前论坛里有过相关的图解说明的,你可以搜索一下帖子,应该可以找到的。

楼主:
我不知道怎么搜索,请LS告知搜索方法,或给个连接好吗,谢谢了

楼主:
已经找到了帖子,但是和我的好像不一样,我的这个电机上下端盖好像没有螺纹,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