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無刷這樣改前後檔行嗎?

楼主(2007-10-26):
無刷這樣改前後檔行嗎?

网友A:
原帖由
deepblue
于 2007-10-26 13:59 发表
無刷這樣改前後檔行嗎?
我想,应该可以。这同交流电机换向是一样的。调换其中二根线,就可改变转向。

网友:
好似听人讲过,无刷电调在工作时与部分电机接线断路有可能会使电机或电调缺相短路而烧毁。不知是否真会这样,虽然我试过电调工作时拨过电机线无事。另外双向了工作行程设置方面也要解决。

网友B:
把第5通道和油門混控,搖桿在中間時停機,往上就前,往下就退。

网友C:
理论上可以的,但换相前要先断电的

网友D:
要重新自检~

网友E:
 不断电会怎么样啊,,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切换开关能经受多大的电流?

网友F:
8楼说的好,是要重新自检,加一个开关在电调接电池处,因为自检时发出特定电流定位马达转子位置,以后就自动检测换向,而调线后,马达转子位置已经和调线前电调记忆的位置不同了,可能造成换向错乱

网友G:
即使可以的话,微动开关电流也不够,只能通过微动开关再带继电器

网友H:
个人认为三楼的电路原理图不成熟 应该三根线一起接到继电器上较为可能好一点

网友I:
很可能会烧

网友J:
最好不要这样玩:我曾经亲眼看到一个80A的凤凰电调在通电状态下(电机没有转,只是处在待机状态)拔开其中一个插头,电调的几个管子就冒烟了。

网友(2008-05-11):
..凤凰还会这样啊?我的XXD不小心开了一根线。。没发现/。。就是卡//不转,也没烧掉啊?不过LZ那个应该不行。。打个比方,你开车时候突然挂个倒档?齿轮估计全没了吧?一样的道理。这么一反过来。。FET不全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