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sorry!未上圖

楼主(2007-10-26):
(图片)

网友A:
那就直接上图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没想到你先我一步 我正想帮上呢

网友D:
这样子加开关或者继电器,肯定是可以控制反向的。

网友D:
但是,据说换相前要断电。这又不行了......
不象USB,即插即用啊~~

楼主:
試過通電期間把其中兩相接掉換,可以反向,但我估計轉相位前要把油門全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