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10-26):
新手请教,向右打副翼/油门控制杆,飞机向左平移,反了,
舵机
反向也调不对, 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问题是由于你把斜盘的左右侧舵机接错造成,解决方法如下:
1、把SWASH菜单里的CHA的值设置成负值。
2、左右侧舵机线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