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经济的电子尺解决方案

楼主(2007-10-26):
原因是电子尺真的很好用,很有用。没有用过的可能体会不到进行大数量精度钻孔时
电子尺的威力。比划线精度要高得多。但成品的电子尺价格昂贵,而好一点的数显卡尺价格却不高。比如国内目前做的比较好的“广陆”等数显设备商。

我准备买三把数显卡尺作为电子尺使用,但由于安装的问题,看显示屏和按清零按键可能很不方便。如果能把显示数据另接出来就方便多了!
很多数显卡尺上都标明有“SPC数据输出接口”
这个SPC数据输出到底是什么样的格式呢?
用什么设备来采集?

现在就有两种方式:
1就是接出SPC数据,接显示器,只能显示。
2就是把数显卡尺的电路板都引出来。只保留光栅等检测部分,另做一控制箱,把XYZ三轴屏幕放上去,清零按键也放上去。这样最好。但要看电路设计结构是否允许这样做。

网友:
有专业的接出的卡尺呀~买个新的吧 ~

网友A:
http://www.syncmos.sh.cn/download/sn6612.pdf
接口工作方式:同步串行。

数据:二进制编码(补码),数据宽度 24 位,每数据发送二次,周期 300ms (慢显状态,此状态下省电)或 20ms (快显状态),传输时间 0.5ms 。
引线四根,自左至右: 电源 - 、数据 D 、时钟 CP 、电源 +
数据脉冲幅度: 0 电平 ≤0.2V , 1 电平 ≥1.3V
时钟 CP : 90KHz ,高电平有效。

http://www.cndzz.com/info/626-1.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syncmos.sh.cn/download/sn6612.pdf
接口工作方式:同步串行。

数据:二进制编码(补码),数据宽度 24 位,每数据发送二次,周期 300ms (慢显状态,此状态下省电)或 20ms (快显状态),传输 ...

看来老方你也没少研究:loveliness: ,你的电子尺工作进展如何?最后如何定的?

这样可以解决显示的问题,但经常用到的任意点清零还是需要引线出来。不过相对把整个电路引出来要简单切可行的多。只不过是个按钮而已。

我已选择购买广陆的150和300MM三把数显卡尺。到货后即进行安装改造工作。
你提供的资料非常有用,我将按照说明进行电路制作。
我觉得这种方式是最优质价廉的。但需要做好卡尺的防尘,防水油。
用透明亚克力制作盒子包起来是不错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老方你也没少研究:loveliness: ,你的电子尺工作进展如何?最后如何定的?

这样可以解决显示的问题,但经常用到的任意点清零还是需要引线出来。不过相对把整个电路引出来要简单切可行的多。只不过是个 ...

看看你买的尺是新的(2007.3以后的),还是库存的了,新出的用6612芯片,数据格式也是新格式。
如果是库存的,有可能是用6601、6602、7122、SF2000芯片的,数据格式是不一样的,不过有个好处,可以在数据口清零,因为清零和数据(DATA)脚是共用一根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买的尺是新的(2007.3以后的),还是库存的了,新出的用6612芯片,数据格式也是新格式。
如果是库存的,有可能是用6601、6602、7122、SF2000芯片的,数据格式是不一样的,不过有个好处,可以在数据口清零 ...

请详细讲解如何进行清零操作。
及是否有可能直接把电路板移植到外围,只保留光栅等检测原件。
我没有拆过,目前只能这样设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详细讲解如何进行清零操作。
及是否有可能直接把电路板移植到外围,只保留光栅等检测原件。
我没有拆过,目前只能这样设想。

你的铣用锯片可以了吗?点些机油也会好切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铣用锯片可以了吗?点些机油也会好切一点

切是可以切,但是进刀要很小。我觉得60mm直径铣刀,630转的转速是不是太低了。
其实我切的仅仅是铝合金而已
铣钢铣铁都没这么费劲!
还好,用切口铣刀的地方比较少。我估计是我的钻夹头太长了导致的。
等以后换成铣夹头应该会好一点吧。
主轴无论干什么,进刀大了就发出噪音,呵呵。
平时声音跟洗衣机的1/3-1/5非常非常小,铣东西时擦擦的声音很爽快。
就是震刀的时候心惊胆颤,怕把娇嫩的主轴给搞弯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切是可以切,但是进刀要很小。我觉得60mm直径铣刀,630转的转速是不是太低了。
其实我切的仅仅是铝合金而已
铣钢铣铁都没这么费劲!
还好,用切口铣刀的地方比较少。我估计是我的钻夹头太长了导致的 ...

铣鋁的话速度应该比钢铁高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E:

铣铝转速也不要过高,400-500转左右,进刀也不宜过大,加柴油润滑比机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铣铝转速也不要过高,400-500转左右,进刀也不宜过大,加柴油润滑比机油好.

 主轴转速可以高一点以便提高加工效率。冷却液以低粘稠度类的为主,比如煤油就很不错,出油压力应该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铣鋁的话速度应该比钢铁高吧

喏,就是做这个,需要铣刀搞切口。还好,搞定了已经。
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铣铝转速也不要过高,400-500转左右,进刀也不宜过大,加柴油润滑比机油好.

加机油润滑是老FANG教的  ,铣东西应该是越硬的东西主轴转速越慢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加机油润滑是老FANG教的  ,铣东西应该是越硬的东西主轴转速越慢吧

主要是手头就有机油,按说一般用煤油,柴油容易起火.

我用HSS的棍铣刀铣铝,25V3000转试过,很爽没问题,但是用锯片铣刀1500转,锯铁板,铣刀立马玩完了,摩擦热大了.其实工业床一般常用也是200-600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老方你也没少研究:loveliness: ,你的电子尺工作进展如何?最后如何定的?

这样可以解决显示的问题,但经常用到的任意点清零还是需要引线出来。不过相对把整个电路引出来要简单切可行的多。只不过是个 ...

还没有找到原来的哪个卖家
最好是能直接引出原始的记数脉冲信号,这样可以作为CNC的位置反馈,什么丝杆间隙啦等等,都可以补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手头就有机油,按说一般用煤油,柴油容易起火.

我用HSS的棍铣刀铣铝,25V3000转试过,很爽没问题,但是用锯片铣刀1500转,锯铁板,铣刀立马玩完了,摩擦热大了.其实工业床一般常用也 ...

说曹操.......

网友:
铣铝的锯片要找粗齿的好铣些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详细讲解如何进行清零操作。
及是否有可能直接把电路板移植到外围,只保留光栅等检测原件。
我没有拆过,目前只能这样设想。

这是6602、7122、SF2000的容栅PCB,共用一个I/O口,可以在数据口清零,方法就不用我说了吧

这是6601、6605、6612的容栅PCB,是不能从数据口清零的。

‘是否有可能直接把电路板移植到外围,只保留光栅等检测原件’不能啊,设计时芯片和容栅是一体的。只能用采样数据口的数据做个外显。
其实只要外显清零就好了,不用清容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6602、7122、SF2000的容栅PCB,共用一个I/O口,可以在数据口清零,方法就不用我说了吧

http://photo.5imx.com/up/0710/02/2007102893 ...

非常感谢提供这么有用的资料。
看来我没有必要拆数显卡尺了。是做在一起的。
只要做连接线,能引出信号并显示出来,清外显然后数据在显示这里重新开计?
我等卡尺到货后尝试进一步了解。我准备实现它。
要把按照老方发的东西做一个数据采集+显示就可以了
仍然很困难。呵呵
现在不知道怎么对帖子评分,再次表示感谢吧!
你和老方的资料非常有用,尤其是对于这种比较难找到的信息。

网友:
“只要做连接线,能引出信号并显示出来,清外显然后数据在显示这里重新开计?”
是的,
不过6602、7122的数据是250ms输出一次,格式是{D0~D23(绝对)+停止位+D0~D23(相对)}为一次输出,也有快动模式,这时数据是25ms输出一次,

网友(2008-10-11):
再买一个卡尺的数显部分,能实现2个同时显示吗?

网友:
我用过千分表的数据引出线 直接usb口输入电脑就可以看到表的数据了,不过不知道能否3个一起用

但那条线不便宜 要了我140块钱!

网友:
买个光栅尺 再买个光栅传感器即可。。。。。 非常完美的解决方案

网友:
美是美了,钱没了。

网友:
不知道这种显示器怎么卖?

网友:
楼上这东西好!不知道价格如何

网友(2008-12-15):
我有sn6601的马来西亚芯片,有兴趣联系我,我在供应国内的桂林和上海几个大客户。

网友:
太复杂了,等我学会也退休了! 咱们搞机械的,用机械方法呀!用反光镜行吗?多反光几次。清零学杨利伟呀,神舟飞船都用延长棒,多简单可靠呀!等你费尽心思搞出来,耗时耗钱不说,业余搞的可靠性又如何?还是考虑简单实用的办法吧。实用是硬道理!

网友:
LZ进展怎么样了?

网友:
那位大侠知道怎么在快显及慢显之间转换啊?

网友:
老外的全套制作资料(软件,硬件)

http://www.shumatech.com/products/dro-350/index.htm
DRO-350是一 3轴数字的读出(DRO) 为进口中国的刻度 并且大多数 方照编码器 那 被设计象商业的DROs一样有能力但是为金属加工术业余爱好者是一个低费用选择。  DRO-350是一自己动手(DIY) 工程,

网友:
就一页,没什么用呀

网友F:
软件和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软件和电路图

自己D的话成本大概在多少?

网友:
用洞洞板小于50元,老外在卖印刷版,可惜要美元。

楼主:
数控了,不需要电子尺了。

网友:
那个卡尺的插接件找不到啊,不知道什么型号的,mini-DIN好像国内都是圆形的

网友:
直接焊线,反正不会经常拆。

网友:
这是广陆的最新数显卡尺,2008年10月出的,本来是出口的由于遭受金融风暴而转向内销,无论性价比或质量,重量都比以前那款强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