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否馬達kv值太高?

楼主(2007-10-26):
我的小環奇(350mm長)裝好後試跑,馬達2040 3200kv內轉子,漿(25mm直徑)用11.1伏1400mA鋰電,推油門轉速很高(沒有轉速計,只靠感覺 )放在水中跑得很慢,但水被打得很兇,只見水被打得起水泡,提高油門只是水泡越多,船也加速不了,怎解救呀.................

网友:
是半浸还是全浸呀?用7。4V试试,我一个小老鼠2040KV4100全浸浆,用11.1V也是很多气泡,速度和7。4V差不多,可能是浆的关系转速高空泡效应严重,影响了浆的效率

网友:
哈哈!你怎么和我改的配置一样啊!!!哈哈效果也是你说的一样!!个人感觉是浆小了应为我没再做下去所以也不知道对不对,(也希望高人给说说以后有时间我在改下试试)手里没浆所以改造搁浅.

网友:
1.是半浸还是全浸?
2.在水里打水泡了,一是浆不对,二是浆位不对。
3.电机KV低了,电池细了,浆用大的估计电池也跟着大肚了。
4.该船半浸时可以用该电机配431或430浆,用3S锂电。电调配个30~40A会安全点。

网友:
上照片!估计桨位不对,而且没有起滑就推油门是没用的,慢慢加油门试试

楼主:
我攪不清什麼是全浸或半浸漿 止時漿在水平線下,起行時水在船底過,漿在水裏打,我的船軸在船尾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攪不清什麼是全浸或半浸漿 止時漿在水平線下,起行時水在船底過,漿在水裏打,我的船軸在船尾出的

半浸啦,努力提高基础知识。

网友:
小船用外转比较恏~

网友:
桨不对,换桨试吧

楼主:
用外轉怎裝水冷呀

网友:
就在固定电机的位置装水冷就可以了,或者买外转专用的水冷电机座。

楼主:
就是慢慢加油門至全速想令它起滑也不行,總是有力打水,不過轉速被減慢,負荷很大的,應換什麼漿?

楼主:
即鋁質電機座有喉管通過那種,明白

网友:
个人感觉浆小了。我用2030的跑半浸浆都是跑直径30mm的浆。而且是用15A最便宜的电调。

楼主:
老贾旳電機是多小kv??

网友:
:loveliness:  桨好了,,KV3600 带431的桨...速度可以上40.而且是7.4V锂电

楼主:
漿的數字是什規格的,431即多大直徑及鏍距?

网友:
31MM直径 1.4*31就是螺距

楼主: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