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业long-EZ初飞初炸~~~~(新增炸机图!!)

楼主(2007-10-26):
犯忌了……飞前照的……

人机合影…………阳光照的人睁不开眼……
遗照 too

准备~~~发射~~结果看视频…………和下边的照片…………第一次修补……

断了……不过挺好修……

铝合金的……也歪了
这个螺丝咋就不见了!郁闷…………

网友:
修修还能接着飞的

网友:
等下视频传完了看看究竟是怎么炸的

网友:
多好的机啊

网友:
 等看原因

网友:
从视频声音里听,像是LZ飞机的浆装反了,导致动力不足,起飞拉起后转弯过急失速所致。还有就是感觉有些头轻。。其深度炸鸡原因还要进一步考察。。

网友:
仔细看LZ装机的图片,浆确实是装反了。。

网友:
怎么看都象大字, 怎么老是裆那出问题, 好好总结总结

网友:
帮你把视频帖上来:
http://v.youku.com/v_show/id_ck00XMTAyNDY3NDg=.html

网友:
升降舵舵量调小一些再试试。。

楼主:
还有一问题……起落架老拐弯……咋校也校不过来……
   检讨
总结问题得出:桨反了…………
            偷了个懒……上次飞完没充电,导致电压不足……上次测的时候也许是电压反弹了……
                        技术不咋地……

楼主:
忘了一点……这机160巨贵……有压力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问题……起落架老拐弯……咋校也校不过来……
   检讨
总结问题得出:桨反了…………
            偷了个懒……上次飞完没充电,导致电压不足……上次测的时候也许是电压反弹了……
           ...

浆反+电池没电是导致动力不足的主要因素,先充电,然后把浆反过来,再把升降舵调小些再飞飞看。。

楼主:
修好了
机头罩用了两个钢磁
鸭嘴变猪嘴

折翼蜻蜓
损失……

楼主:
有教训呀!
明早继续飞~~~~在贴炸机图~!~

网友:
这个飞机的重心一定要靠前再靠前

网友:
鸭翼式飞机对重心是很敏感的,楼主这个典型的动力不足所致

网友:
模拟器里飞过这个飞机,非常喜欢。

楼主:
这是鸭翼上的升降舵……的一块……是它~~害得我又是摇树又是踹!还是不下来……有一个好人~~~爬上了树才将他拿了下来

可怜的升降舵

第二次肇事犯罪现场~~~~~~~~也是本次飞行的终结地

上次炸得地方又裂开了

玻纤杆……断了…………
                          本次总结

一共飞了两次……第一次撞在了右边的树上,地二次是左边的树………多的我不说……我上视频……看完表拿板砖拍我…………

网友:
兄弟,根据我在模拟器里的观察,那东西不是副翼,是升降舵,他们是同向运动,不是差动的。

楼主:
…………看来我要……在潜几年了……好人大大`~~~

网友:
还是常规布局的好飞.

网友A:
平尾前置这种布局是不稳定的。普通的布局打了升降舵之后,随着抬头(低头)的动作,升降舵的舵校在不断的减小直至为0,飞机会进入稳定的状态。但是平尾前置之后,随着机头的动作,平尾的舵校会越来越强直至失速。

一般带鸭翼的真飞机都需要飞控系统的支持才能稳定的飞行。

网友:
炸机快乐

网友:
建议楼主做个飘飘机飞, 非常好飞,适合新手,我就是飞那个的,炸了也容易修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错了,鸭式布局气动上是安定滴。
就俯仰来说,与普通布局相同,前翼相对后翼有正迎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了,鸭式布局气动上是安定滴。
就俯仰来说,与普通布局相同,前翼相对后翼有正迎角。

我记得以前有人发过试飞过鸭翼布局模型的视频(好像是老B那伙人吧?),鸭翼布局到底有多灵活难控制你可以找那个视频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2008-01-30):
尾推还把电机部分摔成这样?

网友:
我朋友的皓业鸭舌,在头部加了6节废的5号电池,结果还是头轻,飞这个要有一定操控能力的,比较难。
如把鸭舌去掉会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尾前置这种布局是不稳定的。普通的布局打了升降舵之后,随着抬头(低头)的动作,升降舵的舵校在不断的减小直至为0,飞机会进入稳定的状态。但是平尾前置之后,随着机头的动作,平尾的舵校会越来越强直至失速 ...

说的对.....历史上第1架真正载人的飞机...就是平尾前置地的.....最后都被改良了 ...

网友:
飞前照相没什么,我就喜欢先照好,不然以后只能照炸机图了。
起飞前一定要对所有的机构做下测试。我现在养成的习惯是,不论前面飞了几次,每次起飞前,我都要核对测试一下各个舵面,试下电机。
飞机不是汽车,天上出任何小问题,后果都会比较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