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弱弱的充电问题

楼主(2007-10-26):
我买了个DN G2小精灵,充电电流应该设置为多少A,我充一块20C的电池时候电流设置是0.3A,充了一下午了,刚刚回来看,大肚子了,是什么的问题?

网友:
电池是多少XXXXmah的?
设置电流不要超过XXXX/1000的数值即可,单位为A

网友:
DN就是"底能"
兄弟,ND的要转换头才能冲其他电池的,你的电池可能已经报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2200MAH的,20C的飞跃的电池,那应该是设置成2.1A???

楼主:
大哥,说明书上好象没说要用转换线吧?是随机的那根吗?好象是延长线吧???这个电池是一定废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说明书上好象没说要用转换线吧?是随机的那根吗?好象是延长线吧???这个电池是一定废了的!

就是那根,你在仔细看下插上有什么不同吧,DN的冲自己的电池不用线.其他电池都要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严重感谢一下兄弟,但是偶笨,没看出什么不同啊,三根红线一跟黑线,电流应该设置成几A呢?2.1A?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了!

网友:
哎.可怜的"底能"受害者,一个新电池,还没上战场就这样白白牺牲了,可惜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说明书上好象没说要用转换线吧?是随机的那根吗?好象是延长线吧???这个电池是一定废了的!

忘记告诉你DN的充电器是出口美国用的,所以采用美国标准,别看3S的4个头都是一样的,但是排列顺序正好相反
我们大陆用的都是亚洲标准,所以用DN充电器时必须要用那根线,否则电池就报销了

对于2200mah的电池,可以用不超过1C的电流[2倍容量的电流,即2.2A]充电,可以小于此值,就是充电时间慢点而已

网友:
我用的2006充电器,充1700的设1。7A2200的2.2A充满电1小时搞掂

网友:
用线,不用线就挂咯.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兄弟!!!

楼主:
确实是不用线就挂,接口是反的,我又充了一块电,看着充的,灯老不灭,用电显看,4.17;4.17.4.21了,它的截止电压不是4.2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