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新西达30a无刷电调如何?

楼主(2007-10-26):
有谁用过?
配合2212/kv1400
2200ma 15c 11.1v的锂电还有问题?

网友A:
够钱还是买好盈的吧...:loveliness:

网友B:
只能说一般般,一分钱一分货,没有花钱的不是。

网友C:
我用这个飞60#了,一直没出问题,也不很热。电机是KV3050的 配13T齿轮

网友D:
2212/kv1400
用XXD20A就够了,没有必要用到30A的

网友E:
我是在用这配置, 只是电池是用的二手锂锰电.
9050 桨, 飞完电调不怎么热.
感觉这电调还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