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KING 2尾管共振问题

楼主(2007-10-26):
如题. 我发现尾管的固有平率和螺旋桨转速较低的时候震动平率相同。发生共振,尾管最尾端的振幅将近1厘米!
所以,可以初步确定,震源来自主璇翼。
还好在特技模式下无共振。不过这样可不好。
(另外我现在用的是受过伤的木桨,过一段时后准备上碳纤桨。不知道会不会好些。)
请高手赐教,如何解决共振问题?

网友A:
轴是不是弯了。

楼主:
可能是吧,但我想改变尾管的共振平率,我该怎么做?

网友B:
横轴弯了,造成振动的可能性大.

网友C:
尾轴可能弯了,它出问题后尾巴容易震

楼主:
尾轴是碳纤的,宁折不弯。

网友D:
我的也是
低速时,共振的厉害,不过油门稍加一点就好了。刚拿到的机,还没飞过。不知道算不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