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机

楼主(2007-10-27):
我想问问,对于新手来说,是购入 v2 好还是 pro 好?
还有,v2 和 pro 的配件价格是不是一样?哪个的配件比较好找??

楼主:
pro 和 v2 有什么不同啊?
pro 的大浆和配件跟 v2 是否可以通用呢

网友:
因为PRO耐炸,精度比V2高。

网友A:
想知道pro配件与v2配件的通用度,淘宝上PRO的配件比V2少,象横轴、主轴这些都没有,问商家说是可以用V2的,是否对哦

网友:
原厂配件也不贵啊。  PR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pro配件与v2配件的通用度,淘宝上PRO的配件比V2少,象横轴、主轴这些都没有,问商家说是可以用V2的,是否对哦

PRO的十字盘比V2大,舵机的耐用性要高,PRO的横轴是不锈钢螺丝,V2是内六角螺丝(桨夹里也可以加一轴承换不锈钢螺丝)主轴、大齿、大桨等通用

网友:
pro ,目前最成熟的sjm

楼主:
那pro -c 和pro-f 哪一款好啊?(对于新手来说)。
还有,波铅和炭铅有什么不同?哪个更耐用啊?

楼主:
是玻纤和碳纤

网友:
以我的看法,V1身,V2头,PRO尾最为合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厉害

网友:
当然选pro

网友:
大大支持 SJM PRO

网友:
选PRO吧,V2太像鞋底子了,虽然PRO更像鞋拔子

网友:
PRO或500。如果预算够,直接干500。

楼主:
500的我觉得太大了,还是400的比较好。比较安心。

网友C:
500太大了,还是400比较好,小小的,比较安心。

网友C:
原帖由
alzjonad
于 2007-10-31 13:12 发表
PRO QQ3531175
你用过啊?

网友C:
原来是ALZ,哈哈,在这里又见到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