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舰艇模型如何开仓口才能保证设备安装方便和防水呢?

楼主(2007-10-27):
请知道的朋友详细说说

网友A:
如果要开仓,拉线之类的外观装饰就基本不要想了。
能做成一次性免维护的最好,各个部件试车时尽可能考虑周全,可以长时间工作不需更换。

楼主:
我觉得维护和安装方便很重要
,玩模型多数时间在维护上,请做过船的模友讨论一下开仓口如何防水的问题

网友B:
玻璃钢盖,或者直接用塑料片蒙上然后周围用防水胶带贴一圈就OK
以前我参加 帆船比赛 时帆船上的仓盖口都是用 防水贴贴好的

网友C:
真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