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7-10-27):
我是第一次玩,请高手帮我看看设备.
电机
BL 2210/25 KV 1500/1200 ESC的
调速器
18A
电池
塘1000MAH 20C 2CELL EMAE
舵机
9G*2 桨9*6 配了一个16A的电源开关,行吗? 能飞多重的KT板机?

网友A:
不用配电源开关,可以做250克左右,翼展75-80比较好飞!能飞的KT板机最重是马达拉力的150%(不过这样不好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