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自制125A(新版)电调水冷(图)

楼主(2007-10-27):
水冷铝板,用5MM铝板,长70MM,打3.5MM孔.内形成C型水道。
http://photo.5imx.com/up/0710/02/200710271430290.jpg[/img
控制元件面的1MM的绝缘板。由于此面元件高低不一致,上面又胶了几条,绝缘板上再压上2MM铝板,同水冷板尺寸一样
两边夹紧用的C型铝条。用2MM,长70MM,铝片弯制
在场效应功率管上涂上硅脂,组装合拢。在外面封上热缩膜。

楼主:
第一张图未打开,补上。

网友A:
不如整个泡在导热硅脂吧~

网友A:
对了你那个铝壳,极有可能短路~

楼主:
原帖由
charli
于 2007-10-27 15:26 发表
对了你那个铝壳,极有可能短路~
我忘了说了,在两边C形铝条夹紧前,在开口处加了二条1MM的环氧板作绝缘,再合上C形条夹紧。

网友A:
环氧板 导热良好么?

网友B:
手艺很好
可以看看水舱结构吗?

网友C:
 部件很多,效果不知道怎么样,,,但还是简单些好

网友D:
控制元件面的1MM的绝缘板。由于此面元件高低不一致,上面又胶了几条,绝缘板上再压上2MM铝板:看过去象保温板

网友E:
做得非常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