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有人用过飞越的电池吗?

楼主(2007-10-27):
请问各位,有人用过飞越的
电池
吗?我在温州飞越的TAOBAO店看的,200块钱,2200毫安,20C,本人飞鼓了2块GL的电池,不敢随便买电池,毕竟200块呢。请问有人用过吗?质量怎么样?谢谢各位。

网友A:
我飞过飞越25C的,很好用,温度低,就是重量不轻,快到180克了。20C的没用过。

网友B:
现阶段电池的能量密度各厂的差不多,所以重量与容量还是成正比的,重量轻的可能虚标

网友C:
不过重量重的也不敢保证不鼓包

网友D:
现在的电池有的都是套牌的,厂家就那么几家哪有这么多牌子

网友B:
鼓包多半是过放造成的,还有就是电池的内阻不一致,大电流放电时导致某片过热膨胀
国内电芯厂家主要就是3-4家,其他都是经销商的牌子,那可就多了

网友E:
那到底那家的比较有保证啊?我也在找实惠又可靠的15C 2200MAH

网友F:
我没用过别的电池,上次买的那个花牌,用到现在,感觉蛮耐用的.
像我这样没钱的,可以考虑下这个牌子.不过现在好像涨价了,以前是148.现在是155了!
感觉这个电池比较重.比朋友飞越的要重.
不知道是好是坏.
等高手解答

楼主:
都在问电池的事,哎~~~~

网友G:
最实惠的2200MAH15C3S是KT模型的,120元。电池172克重,不错!但他们卖15C的电池实际拆开来是10C的!!!

网友B:
老王电池2200mah/15C结实耐用,目前在团购170元/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