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控改成锂电池啊,,

楼主(2007-10-27):
请教大家个问题..如何把控改成锂
电池
供应...感觉用5号电池太麻烦了

网友A:
把电池的正负分别用电线引出来,然后装个陀机线插座,最后就花一百块买个电压,体积适合的,电池装进去,把头插进引出的插座就行咯.

网友B:
在老帖子里找,有过的,时间不长

网友C:
当然可以改了,一般我们都用大肚子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