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控油门的问题

楼主(2007-10-27):
最近新买了个ESKY-0460A六通道的控..装上后关油门似乎不太方便..如果不使劲关油门马达会匀速转..必须要使劲大拇指按主..飞机才能关掉

网友:
 什么原理?~!可能里面的线排得不好,顶住了吧~!?

网友:
行程没调好吧,

楼主:
行程?什么意思啊。。指明下啊

网友:
可能是舵机问题,楼主说清楚点

楼主:
不是舵机问题。。。关油门。。电机还是再转。。必须使劲安住油门。。飞机才停

网友:
什么电调.请告之.

楼主:
就是ESKY-0350的电调,我朋友说是控的问题。。已经快递给对方换一个了。。不知道倒时候换上去以后好不好

网友:
把油门微调也拉下来试试

是不是微调位置太高了

网友A:
ESKY-0350的电调没用过,

但遥控初次用要设定油门行程,就象好盈电调,先开控,油门打到最大,机机接电(最好拔下电机线),叫两声,再把油门打倒最小,这样就记录了控的最大100及最小0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遥控初次用要设定油门行程,就象好盈电调,先开控,油门打到最大,机机接电(最好拔下电机线),叫两声,再把油门打倒最小,这样就记录了控的最大100及最小0油门行程.

学习了。。谢谢yzh3737热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