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t高手!!!

楼主(2007-10-27):
前几天飞3D的时候,在飞机大迎角飞行的时候 机翼会来回摆动 打副翼没有什么舵效 不知是什么原因啊 ??? 不过改平后就正常了
3D对重量要求敏感么 我现在用的是标准的接受机 换微接后性能会有较大的提升吗??
300~350的重量的3D 只用碳片加强机翼前元 够用不??

网友A:
这是很正常的哦
飞机只要飞得慢了都不稳定而且没什么舵效
所以飞得慢是很讲技术的哦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大迎角机翼来回摆动是因为翼尖失速,没了舵效是因为速度太低。

网友D:
我玩KT 3D机,都是用微接和九克舵(准备上超小舵),楼主的机也太重了吧.机翼加强会是难题啊

楼主:
我只是接收机是标准的 舵是9克的
刚才称了下所有的电子设备不含电池 127克
准备做个900MM翼展的几 估计重350以内吧 1300MAH电池11.1v
大家认为这个机重么

网友E:
哈哈,这个动作就是失速眼镜蛇了啊!恭喜楼主!
主翼来回摆动,说明你的眼镜蛇仰角过大了,可以减小仰角或者用副翼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