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外飞LAMA 4的体会

楼主(2007-10-28):
室外飞ESKY LAMA 4 的体会:
1.飞机太小,象个玩具.没面子
2.抗风能力太差.有点风就不好控制.
3.不能飞的太高,怕失控
4.优点:携带方便.

网友:
没飞过,但听到的都是这么说的~~

网友:
没风的时候还行。

网友A:
呵呵,我在外面飞过,起飞的时候没风,后来飞着飞着,来了阵风当,时大约在3层楼的高度吧。就看那飞机。。。。嘿嘿。我就不说了,回家修了好久。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教训啊

网友:
有风的时候一定不能飞太高!

网友:
偶这海边,有风的时候一定不能

网友:
俺星期六飞黑鹰400,离地以后一阵风刮来,机机当时就下来啦。坏舵机一个,大浆一边,主轴一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在外面飞过,起飞的时候没风,后来飞着飞着,来了阵风当,时大约在3层楼的高度吧。就看那飞机。。。。嘿嘿。我就不说了,回家修了好久。

呵呵。。看来相同情况的人还不少啊。。我的也是。当时没什么风。。飞得差不多快到7-8楼的高度,就不敢再上了。。也看不清楚了。。开始降落。。结果降到四楼高度里。来了一股妖风。。。机机。当时就横着下来。直接着地。。那个“爽”啊。。。。外壳基本上粉了。。断了三根桨,还好内部没事。。教训。。下次不敢飞这么高了。。。

网友:
室内机偏要拿到户外和室外机比,哎。
类似于跑车在田里跑,和拖拉机比:
1.轮子太小,感觉没面子。
2.漆面太薄,容易挂花.
3.不能跑快,因为底盘低,根本跑不起来
4.优点:好看.

网友:
这可是 室内机

网友:
这不是一个"郁闷"了得的啊.在室外飞的时候,刚开始起飞好好的,也没风,等飞起来后,一个阵风,机机就挂树上了.然后就成了"直降机"了,拍地上主轴弯了.哎……想换450了。

网友:
小风一吹...那个叫飘呀

网友:
用错地方

这是室内婚礼用机

网友:
室外飞LAMA确实恼火,还容易打浆,现在几乎不去外面飞了。

网友:
在室外飞LAMA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对风向,要迎风而飞,所以在室外飞LAMA很多时间都是在与风搏斗,呵呵

网友(2007-12-22):
回复 网友C:

室外有风也是有好处的,我的KA50在室内总也飞不起来,拿到室外借助风势,一下子飞到五层楼那么高,总算让俺看到俺买的风力飞机能飞了........

网友:
没风时飞了一回 没飞太高感觉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