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刷540这样水冷没问题的吗?

楼主(2007-10-28):
翻旧帖看到的,有刷最热就是碳刷,这样水冷效果肯定好,但是这样不会短路吗?不解?

网友:
悬啊悬啊。。。!点热融胶

网友:
  怎么看得出是用热熔胶啊

网友A:
不会短路啊,水是会导电,但那是相对于220V的市电说的,马达电才几V,那电流微乎其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短路啊,水是会导电,但那是相对于220V的市电说的,马达电才几V,那电流微乎其微

低压高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肯定没问题。我在550电机上也曾经这样做的。外壳和电刷同时水冷,水管串连。

楼主:
有点想不通哦,那船进水会把接收、电调那些烧了,但是这样不会烧电调?

纯净水不咋导电,但是玩船的地方那些水……应该导电比较好了哦~

网友:
船不错,用无刷就更爽了

网友:
没问题的,我也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想不通哦,那船进水会把接收、电调那些烧了,但是这样不会烧电调?

纯净水不咋导电,但是玩船的地方那些水……应该导电比较好了哦~

电子设备你没有做,防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想不通哦,那船进水会把接收、电调那些烧了,但是这样不会烧电调?

纯净水不咋导电,但是玩船的地方那些水……应该导电比较好了哦~

很简单啊,因为接收、电调是用很小的电流去控制大电流(晶体管的放大作用),进水后是会流过很小很小的电流,对马达、电池是不会有影响的,但当水流到接收、电调电路上的控制端(如晶体管的基极、MOS管的删极)时,这个微小的电流就会导致控制管的直接导通(失去控制的导通)就会产生强大的电流流过控制管,结果就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接收有包裹……舵机、电调没有完全密封……

13楼说得有道理哦,谢谢!

网友:
晕。。。我做的船当然没问题了。电极左右两边是分开的。怎么会短路啊

楼主:
我意思是流过的水会不会弄到短路

晚辈刚入门,如有得罪请多多包涵啊

网友:
这种散热方法好象是专门给电机轴散热的设计吧!

楼主:
是碳刷啊,有刷电机一般来说最热就是碳刷部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