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闲置时候的电压

楼主(2007-10-28):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飞完航模之后,一般都把
电池
的电压冲到几伏,然后就放在一边了,等到下次在用

网友:
我放到3.8v

网友A:
单片最底2.7V

网友B:
一周之内就不充了,上次飞完剩3.75V上下,周末再飞时才充满到4.18V

网友C:
飞前充满就成,长时间保存3.7-3.8就OK了

网友D:
我都是充到3.88的

网友E:
长期存放还是3.8-3.9,单串.............

网友F:
我是天天都充满的,因为我天天都要飞。

网友G:
充呗 忍不住要飞时候再充就来不及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