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01怪了...

楼主(2007-10-28):
开机自检都正常.但悬停时,我不打舵时.401的灯就会开始闪.再怎么调中立点它一起飞就还是闪.

网友A:
是不是有轻微的干扰信号?

网友B:
起飞以后受到风、大桨转动等的影响,陀螺仪要不断的修正,所以灯在闪啊。如果能锁尾就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不是吧。用手摇陀螺也会修正。但等却不闪啊。干扰的话要存在就一直有了,不可能到飞起时才出现啊

网友C:
楼主.401只要自检完成之后.那怕是好轻微的动一下.401都会让舵机修正.
在这个时候401上的灯是不会闪的.因为是401自己在修正.
但只要你一动摇控器上的摇杆401的灯就会闪(401必需在锁尾模式下灯才会闪的.一般模式灯是不会闪的)

网友D:
手压动方向了 哪怕一点点也会闪
如果是干扰问题 JJ离地后 会有静电的累积 累积到一定程度会放电 造成干扰 所以在地面和 手拿干扰会小很多~

网友E:
因该是正常的,只有飞行没有问题

网友F:
飞起来锁尾锁得稳就得了,呵呵!

楼主:
虽然我是菜鸟但我也不是新手啦.基本的操作还是对的哦.没发生楼上各位兄弟指出的错误.我把飞机拿手上,只推油门,感到有升力时401就闪了,不是打舵时的那种慢闪2下.是快速一直微弱的闪哦.

楼主:
顶起。。。兄弟们帮我看看啊

网友G:
有闪而且没动方向杆就说明没锁定中立点,要重新调。没找到问题之前,不要再高飞了。

网友H:
把你的401给我,我给你个240,这样就不会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