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206T原来是下反角的

楼主(2007-10-28):
上周末炸了前起落架,今天炸了后起落架。技术有点提高哈,这阵子只炸起落架了,翅膀机身舵机都没事

准备等这个炸成渣,然后再买一个,再炸成渣,然后上涵道

顺便问下各位前辈,电动桨和油动桨有什么区别吗?重量、强度不一样?能不能互换着用?google了半天也没找到答案

网友:
泡沫材质的?在那里买的?挺漂亮的哦

网友:
能换

几何尺寸一样就能换.

网友:
同功率,同转速,同扭力的话,油跟电的桨也是一样的

楼主:
多谢3、4楼的兄弟啦。那我买个油桨试试,看质量做工感觉普遍的比电浆好

网友:
空机重多少?

网友:
泡沫机建议还是用塑料桨比较好!

网友:
倒飞性能不错啊。

网友A:
你图片上飞机上的什么浆?

网友:
看着像90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片上飞机上的什么浆?

套装里带的,大概是辉盛的1047

网友B:
不知道变形这么严重的飞机是不是叫变形飞机.........机身肥点瘦点就算了,那机翼也太.......

上个正牌价值46000$的CESSNA-T206,正正视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变形这么严重的飞机是不是叫变形飞机.........机身肥点瘦点就算了,那机翼也太.......

上个正牌价值46000$的CESSNA-T206,正正视听吧

才46000$ ,是空机价吗?含不含发动机或电调马达?

网友:
us$46000  可以肯定不含税地````

网友:
46000是看到人家处理的价钱,可能是2手或者旧飞机处理

网友:
机机不错,准备出的收一个了.

楼主:
$46000

我记得塞斯纳网站上的新机182都在$30W以上吧,206应该更贵的

网友B:
我上次听说有人说初教6可以几W买到.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听说有人说初教6可以几W买到.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玩大发了,这个要用什么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