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MG咋哆嗦呢?

楼主(2007-10-28):
今天刚换了65MG,前面2个正常,后面的一个哆嗦,在接受机上换了个通道,还是这个舵机抖舵,各位高手有遇到过这个情况么?
配置,401+9257+RD8000遥控器(以前没换舵机没遇到过这个情况),是不是舵机问题呢?

网友:
是舵机问题,我也遇到类似的情况,理论上应该清洗舵机电位器。

网友:
是什么时候抖,如果是起动电机以后应该我有干扰.看舵机的信号线有没有破皮或者其他什么问题!

网友:
只有一个舵机抖的话多数是抖的那个舵机出问题了!

楼主:
抖是向下拉升降舵的,时候,不推油门的情况就抖,大概拉到向下3/4的时候,就抖,

网友:
同问 我的也是  用力压就有点哆嗦

网友:
看看抖的时候是不是干涉了,舵机臂遇到阻力了。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况,估计八成是舵机本身问题。

网友:
八成是什么地方有阻力了,65MG的质量还是可以地

网友A:
上电时会哆嗦,表现:65MG吱吱直响,动点杆就好了
飞行中都正常

网友:
刚接上电池401自检时,发现大桨会有点抖,很小很小的抖,完了就好了

网友:
90%是这个舵机完蛋了。。。拆开看看电位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时会哆嗦,表现:65MG吱吱直响,动点杆就好了
飞行中都正常

我的2台SE上面的65MG各有一个都是这样的,飞行的时候正常,就没太关注了

楼主:
我的是除了上电的时候哆嗦,向下拉升降舵的,时候,不推油门的情况就抖,大概拉到向下3/4的时候,就抖,

网友:
我也出现过,一翻就斜了,悬停的时候没感觉,后来还是换了

网友:
拔下球头看还抖不抖?然后用手推拉一下推杆,看有没异常阻力?

楼主:
先飞飞,现在航线没影响,用手拿这看着转起来不抖

网友:
我的HS55炸完机以后换上齿轮也哆嗦,后来就不用了

网友:
呵呵,还以为我是第一个,这么多人都有!是舵机问题,我的要求经销商换了,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