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拆了个软驱,不知道怎么驱动他的“大”电机(使软片 ...
今天拆了个软驱,不知道怎么驱动他的“大”电机(使软片旋转的电机,请看照片)。

楼主(2007-10-28):
今天拆了个软驱,不知道怎么驱动他的“大”
电机
(使软片旋转的电机,请看照片)。

网友A:
这个可不懂,参观下吧

网友B:
你想用它来干什么

楼主:
软驱转速慢,打算用来做个小风扇。

网友C:
就是这样驱动呀。

网友C:
线圈通电,产生磁场,推动外壳。然后就转动了。

楼主:
问题是怎么产生旋转磁场,查不到芯片的资料。

网友B:
查不到芯片资料,你买一个小电流的无刷调速器不就行了吗。

网友D:
重新 绕线 然后做个电调 好象风扇里的 电路可以吧

网友E:
重新绕线,然后用普通电调应该可以。

网友B:
不用重新绕,找到它的三个头就一样能用的。我用电调驱动过光驱的电机,一样能用。

楼主:
不一定要什么电调,因为本身电路板上就有芯片驱动它。
只是不知道芯片的资料不知道如何工作。